固态硬盘拆除一个颗粒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8-12-31):
有块固态其中一个颗粒坏了,拆了没补上,显示未知设备,之前是不能识别的,不知怎么修复,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别说拆掉一个芯片了,就是拆掉一个耦合电阻都没戏了,固态一般损坏几乎保内就是返修,保外估计能修好的不多。当然,高手除外。

网友:
你就是补一个好的颗粒上去也不行。要重新开卡

网友:
大牌原装的都搞不定,没有开卡工具。除非山寨的sm2246啥的。

居然能知道哪颗坏了。

网友:
不识别可以重新开卡啊,好多主控都有开卡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