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进水机联想E420 纬创10282-1,充电检测脚CSOP和CSON之间的电容最好装上

楼主(2018-12-31):
2代i3的cpu,4G的内存,200元回收,客户不同意,修吧。
焊盘下补线4根,补绿油,充电芯片附近看着稍微有腐蚀的电容电阻找料板基本全换,打值充电管都ok,直接插电,亮机。
亮机时插电池,看看是否可以充电,结果3秒左右,充电芯片冒烟了,立刻拔电(拔电的时候外接VGA还是亮屏的)。
BQ24745的18脚底下烧了个洞,原来忘记装PC4016。

完全补好的状态:

补好后上电,触发跳变一次1.0A左右掉电到0.3A,再掉到待机状态。反复触发故障依旧,怀疑充电电路彻底挂了。
因为充电IC烧了,所以直接干掉充电ic,2个充电管,从适配器接口强飞到公共点,强飞ACOK,故障依旧。
判断充电电路,很可能是好的。

接下来怎么修,双路抓波看看谁不正常?
直接拔内存,结果挡0.9A不掉,结合之前充电ic烧冒烟的时候,屏幕依然是亮的,果断去论坛下独显bios,刷上亮机。
补上充电电路(全部换新),进系统可以充电了。

疑惑,忘记装CSOP和CSON之间的电容PC4016,给电池充电时,竟然会烧充电IC!
之前上电前,打值了充电管,都ok。
芯片15 16 17 18 19脚底下的焊盘,都腐蚀没了,都是飞线补绿油,难道焊盘底下18脚连接到GND了?不想再实验,怕又烧芯片,就这样了。

网友A:
上次修个进水的也是这样的充电芯片那里发霉,最后芯片没坏,断了一根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个进水的也是这样的充电芯片那里发霉,最后芯片没坏,断了一根信号线

恩,客户放了好些天才拿来修,芯片吹下来,发现焊盘有一边都腐蚀没了,只能补焊盘了

网友B:
只有4分了,烧充电芯片,独显BIOS怎么会出问题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4分了,烧充电芯片,独显BIOS怎么会出问题不解?

因为拔掉内存,电流是明显挡内存的,所以排除EC程序,排除ME,就是桥bios部分程序坏,应该是充电IC烧了,我强行拔电导致的

网友:
还好   没百忙

网友:
好有喜感的回复,,,那天就这一个客户,客户不肯卖非要修,我做好了换板的准备,存粹当补焊盘练手,没想,真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