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后,马上自动断电,可能存在哪些故障?

楼主(2018-12-31):
大家说下自己的看法吧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A:
短路 电压检测不对 还有缺电压 缺信号都可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 电压检测不对 还有缺电压 缺信号都可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偶尔能点亮,什么情况?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 电压检测不对 还有缺电压 缺信号都可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些情况,你都会处理么?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那不敢吹牛 就那么些条件 去测就OK

网友:
跟着时序一步步来,既然能加电,那就是说明触发了,电压没出来或者是被拉低了。一步步来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