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怎么样找BIOS

楼主(2018-12-31):
收到一块杂牌主板,上面什么标签都没有。点不亮,测了所有电压都正常,估计是BIOS问题了,关键问题来了,这BIOS要怎么找?主板上一个标签都没有

网友:
这个算型号吗?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型号,看下后边或者pci-e接口侧面,一般多少会有型号的。

网友:
这种BIOS 实在太难了 。。。。。。。。。。

网友:
每一种牌子的BIOS都给试一遍,修主板就要折腾,总有你惊喜的时候

网友:
杂牌板的BIOS,完全靠运气。过去我搞维修的时候每次有修到杂牌板修好了都会备份个BIOS。

网友:
同芯片组 同IO 网卡 声卡的 去找挨个刷进去试试 没准哪个就能亮

网友:
难度是真的大,估计只能一个一个试了,装个可拆的 bios座,哈

网友:
CPU座左下角那个是不是?看着很像

网友:
有些在键盘口上面那一小绺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你上面那个应该就是板号  不过就算知道板号BIOS也很难找到

网友:
宣布报废吧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标签在PIC槽子的侧面或者主板的背面。实在没有就一个字,扔

网友:
是的、太难找了。希望大师能找到,

网友:
牌子都没有,哪里去找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