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革命6-71-WA500-D02A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8-12-31):
求助机械革命6-71-WA500-D02A偶尔不开机 ,冷机电流在0.1A电压都没出来, 多通电几次就正常了 但是装起冷机又不行了 无从下手准备干哈南桥 有修过通病的时候指点哈是那里坏了

网友:
先检测下冷机状态下各路电压是否异常,哪里异常,进而更进一步检测该路参数。,进行维修

网友:
查查哪路电压没出来 相应的去找那一路条件

网友A:
已经修                               好了是一个三                              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                               好了是一个三                              极管的问题

是那个三极管问题啊。写出来分享一下。我手上也有台一样情况的

网友:
感谢五楼提示。应该是PQ67的问题。。。什么原因就没看了。没图也没想着找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                               好了是一个三                              极管的问题

在待机芯片背面一个6脚的MOS 是触发往后转换开启的 名称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