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y500烧这样还能修吗

楼主(2018-12-31):
拆机发现2个芯片烧烂,量3v待机电感20多欧,烧机桥烫。

3v待机芯片烧,0.95vcgsp芯片烧。独桥挂,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并没有进水,遇到2个了,不知道ec和CPU会不会挂。ec带程序可不会玩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修的,主要看下那个芯片的下边丝印电路板是不是烧焦,烧焦很严重如果用导线无法连接的花,建议换板维修为好。

网友:
这个桥也就70,换桥吧,至于为什么老是烧,电路设计上应该没问题,可能是偷工减料不装电容吧

网友:
有修好的希望 不过有难度了

板子型号不是Y系列的吧

网友:
不修了,扔

网友:
楼主测一下线性3V是否也短路了,这种情况一般EC、网卡估计也是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