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ds2 不触发

楼主(2018-12-31):
非要短接R326 才能触发。中间别的没什么器件了,电容 也拆了。难道桥挂了。
不触发

网友:
明细电阻不通嘛。。。。。。。。。。

网友:
原22k我换10k都不行

网友:
按时序来呀,先不用管这信号,按开机时序来

网友:
被拉低了吧?

网友:
如果这么来看应该是此电阻问题吧

网友:
短接只要开机正常使用,可以不管电路,只要能修好。。自己也遇到过,一坨锡上去,电阻都省了

网友:
不短接R326之前O-RSMRST电压量一下,与短接后的电压对比一下,短接后触发是否能亮机? 如果短接后触发后能正常亮机,而两次的电压差别不大,完全可以用个100到200欧左右的小阻值的电阻取代R236,

网友:
桥坏或者板层漏电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RSMRST到IO间还有一个电阻。现在是IO脚 短路。 去除电阻后能触发,也亮机。 IO不需要-RSMRST吗?

网友:
论论坛里有个时序图。这板子不要IO去复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