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最高温500度没吹下来的场管。

楼主(2018-12-31):
被戴尔C6100主板上的场管难住了。

380度  420度   450度   直到风枪的尽头480度,还是纹丝不动。

怀疑风枪坏了,拿表测下也没毛病。

继续吹差不多两分钟还是,拿镊子碰下边上的电容,也是毫不动容。
这是碰上硬茬子了。

算你狠不弄了,过来问问大家服务器难道用的是白银不是焊锡。
有弄过的给留个言

网友:
火力这样猛 都干不下来?? 真TMD 遇见高难度了

网友A:
我觉的是你风枪的问题,我拆过40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你用的多大风嘴,CPU的供电吧

网友:
BGA封装,加点焊油也行,但我没加焊油,快克850A+

网友:
不应该啊,风枪先确认没问题,加焊油烙铁多管齐下

网友:
建议把cpu和cpu压板去了,天气冷,热量分散很快,底部用加热工具辅助加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么热没吹下来应该考虑其它问题吧

网友:
涂点锡烙铁加风枪一起上~容易吹动!

网友:
瞬间大电流,行成碰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是你风枪的问题,我拆过400度,十几秒就下来了,你用的多大风嘴,CPU的供电吧

风枪问题的话不至于贴片电容也吹不动,风枪用表测温度没问题,只能是焊点的工艺问题。

网友:
请个师傅教你用风枪吧,我看都是新东西
风速太低了,就是1000度也没用。

网友:
老司机,你可以用隔热纸包住旁边的东西啊,然后直接不用风嘴,直接吹,肯定能吹下来的。

网友C:
很常见   因为是与板层烧糊在一起了,只能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常见   因为是与板层烧糊在一起了,只能刮。。。。。。。

他电容也吹不动,不可是烧湖,估计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问题的话不至于贴片电容也吹不动,风枪用表测温度没问题,只能是焊点的工艺问题。

你还有别的坏板吗?测下你风枪

网友:
这个是BGA的下面有锡球。你的板层中间铜多散热快,风枪500度,可板子上的芯片到不了220度所以推不动。板子下面辅助加热到板子150度,风枪一吹就下

网友D:
吹不动的,可以用手电钻加个小砂轮头,直接打磨掉

网友:
头铁呀....新的一年碰上硬核了.....

网友:
加焊油 应该能吹的动吧 测下你风枪

网友:
要bga才好拆,天冷版层导热散热快,没有辅助加热达不到温度的

网友:
钳子伺候 慢慢的,小心点应该没事

网友:
加焊膏,取掉风嘴,像做BGA一样的去拆,它就下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拿下风嘴后480度20秒左右可以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不动的,可以用手电钻加个小砂轮头,直接打磨掉
老哥,就你净说大实话

网友:
楼主拆下来了没呀。吹久一点不可能吹不下来的。这种管子旁边是一大片的接地铜皮皮,扇热快,不过吹久点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啥管子 500摄氏度 板子烤得时间长都糊了

网友:
加点松香膏,风力开大点应该能下来

网友:
你这风枪搞有铅的还行,无铅的有点费劲,在碰上服务器的板子就更费劲了,看看你那个热风枪多少w,我以前买过类似的热风枪他是500w的温度能达到450度但是升温特慢,后来换了861dw爽飞了。

网友:
提醒,千万不要在工具和耗材上省钱

网友:
距离,风速,设置的温度,多试试。

网友:
冬天可以把板子放到暖气排上开最大档预热5分钟后再吹会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