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此门禁控制电源与磁力锁接线处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8-12-31):
   如图所示:这是某门禁专业控制电源,下面黄色框处是跟电磁门锁的接线。公共端COM本来和NO常闭就是通的,那么按这图上来看,电磁门锁的+12和-12两根线不连成一起了。。。。。。感觉此图有些不对吧,请熟手来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A:
没毛病,COM是连负极的,图中上半部分就有。NC是normal close 常闭,继电器公共点接+12V。 锁平时通电,刷卡开门断电

网友B:
这个接线 没毛病 直接接就行了 COM端是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COM是连负极的,图中上半部分就有。NC是normal close 常闭,继电器公共点接+12V。 锁平时通电,刷 ...

哦,但这图上没有标识出NC这些接线端接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 没毛病 直接接就行了 COM端是公共端

,谢谢师傅的参与和解释

网友C:
标注NC有歧义。NC一般情况下为空,这里实为常闭输出脚,+12V输出。继电器通电断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注NC有歧义。NC一般情况下为空,这里实为常闭输出脚,+12V输出。继电器通电断12V输出

恩,我也这样认为,谢谢师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