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6按住开机50到200毫安跳动,松手归零

楼主(2018-12-31):
小米6开机50到200毫安跳动,松手归零,手机是自然使用坏的,考虑到可能是字库坏,但是找不到拆机字库换,有没有遇到同类情况的大神,求指点,如果cpu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坐等大神 要学习

网友A:
前几天论坛有个发这个的,跑这个电池是电源IC的一个电感虚焊,掉了pm8998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论坛有个发这个的,跑这个电池是电源IC的一个电感虚焊,掉了pm8998边上的

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我找到那贴了,12.29发的,你参考下

网友:
原贴怎么找?我想进去看看

网友:
好了告知一声,还有这机子U爱坏,U坏了即使换新的,刷不了基带,只能WIFI上网,打不了电话

网友:
嗯,看到帖子了,感觉可能还是从pm8998开干

网友:
我当时收藏了,还和他交流了一下,他修小米通板的,修小米比较多,较专业

网友:
我给你载屏,

网友:
太谢谢了,大兄弟

网友:
修好告知一声,您在哪里做?不客气,参考下吧!

网友:
自己开的小维修店,明天试下再回复你

网友:
我找到那个贴子了,那个是修小米主板的大神

网友A:
好像可参考小米5的图纸,我手机修的少,你用的什么图纸?我好像有小米5点位图,在自学中,明年打算正式接活,现在手工搬A8,A9差不多了,收收帐,春节后再上点设备,

网友:
对的,电源ic出问题了,大神发过贴的

网友B:
修好了吗?兄弟

网友:
还没啊,早上搞了下pm8998旁边的电容电感,结果大电流了,拆了8998没植锡网,准备淘宝发个电源换了,应该是这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参考小米5的图纸,我手机修的少,你用的什么图纸?我好像有小米5点位图,在自学中,明年打算正式接活 ...

搞a8a9都不用修国产主板了吧

网友:
买id板练手,还没专修手机,工具买的挺全了,都修,没有那么多板修,本来修电脑脑少了,增加项目,考察了四周门市,能搞u的不多,所以要搞就专业些,也投资不太多,节后也想再买个压屏机,可加我微信,互相学习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图片上画这几个电容看一下有没有全部对地短路……如果短路了!就放弃!如果不短路还有继续维修下去的希望!还一个重点问题就是你这手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搞清楚 是进水还是摔坏!还是突然不开机……摔坏有摔坏的维修思路!进水机有进水的维修方法……前提要弄清楚!希望能帮到你!这个论坛还是比较好!不想别的论坛都是要钱才能看!而且都那些不靠谱的维修……

网友:
测了,不短,昨天看了pm8998旁边一大电容虚了,应该是摔过,昨天把电源搞爆了,没网,直接淘宝发了,在路上,换了再看吧

网友:
来迅维以前跳不出一个思想,以为电源坏必然引起短路,现在才发现电源坏不一定必然引起短路,受教了,这里修国产主板的大神多,来对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兄弟
完结了,两个电源换完还是一样的电流,最后才发现cpu背面电容全接地了,拆了cpu,确定还是cpu烧了,放弃吧。总结,虽然没修好,但是学到经验了,200毫安上不去还是后续电路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