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开机电流定130

楼主(2019-01-01):
搞了音频芯片后突然这样,原先电流到130会定好几秒,然后电流再上去开机,不过很多功能都失灵,后来换了下主电源,现在开机就50-80-130,然后就一直定130,不开机了。难道是CPU虚焊?还是有大电感出问题?

网友:
电流都130了 各供电都有了啊 ,先不按下cpu看看 刷机也可以啊 不明所以就动电源 故障会越来越远

网友:
你动音频时会不会把旁边的小件搞掉了,或虚焊了

网友A:
8代通病,板层断线,只能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通病,板层断线,只能搬板

我也感觉是,去官网查序列号显示不在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通病,板层断线,只能搬板

2017.9-2018.3,看序列号是影响范围时间内。

网友B:
板层断线,搬板好。上次我师傅也需要过。一样的电流,也是别人动小音频引起的。

网友:
打错字,是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断线,搬板好。上次我师傅也需要过。一样的电流,也是别人动小音频引起的。

好吧,看来只能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