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03LNB 3V待机短路··就是烧不出来··

楼主(2019-01-01):
ASUS   UX303LNB  3V待机短路
      这机器来的时候··待机0.03不开机感觉不对··拆下来发现···有个电感··对地了··感觉应该是3.5V!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哪个····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发现是3v···不过不是点位而已·····我就打算用3V烧鸡···结果尴尬的事···电流表忘了调了···19V干上去了··悲剧··赶紧取了···!用3V干··结果···哪都不热···像这种3V短路的··一般板载的CPU有可能都挂了!···但是CPU都没有温度···!怪尴尬了···毕竟19V都干上去了···咋个说都要烧··一堆啊!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A:
不一定,短路问题没排除前即使你用的是19v电压,实际上是空载电压,接到板子上板层铜铂的电压是从零开始上升的,上升到一定值就不动了,具体有多少要看短路阻值,除非你直接烧断了短路点,否则烧机电压是不会上升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短路问题没排除前即使你用的是19v电压,实际上是空载电压,接到板子上板层铜铂的电压是从零开始上 ...

我接3V短路点烧的··电流表忘了调成3V··结果19V干上去了···!不过我把3V一边一边的断开···3V后级不短··待机直接出来的短路的··待机芯片也是正常的···最终还是接到CPU那里去了···3V烧的话··CPU一点温度都没有···我想应该还是CPU挂了吧···我找了个点位··一个点一个点的排除拆了···始终还是短路的···经验来说···待机3V短路··这类主板··一般··CPU 挂了···所以暂时放弃了··等客户回话吧··这CPU ``i5的···看值不值了···

网友B:
这个上了19,基本3v去到的地方都挂完

网友A: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19v的电压加上去已经不是19v了,短路后可能只有1.几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19v的电压加上去已经不是19v了,短路后可能只有1.几伏

你说的这个是直接对地短的,相当于正负极相连,你要晓得这样做有个很明显的冒个火花现象,就算不冒火花,你也肯定能感觉出来

网友C:
你这简直就是莽夫操作,估计原来问题也不大,就这样死在你手里了,你量二极体值的时候先等一段时间,让主板残电放一下,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你断电之后不能第一时间去量,而且你想想,35V如果短路了,会只有0.03的待机吗?不管是4或者5代U,他适配器插上去肯定会出待机电压的,要么就是短路打表,要么就是待机电流很高,待机芯片发烫,你这待机正常,你可以多量几次二极体值再搞嘛,现在估计整板废掉了

网友D:
对地阻值小于0.1欧姆的很难烧出来的,对电源,导线,PCB铜线大小有很高要求。
华硕的可以断隔离点或电感或割线测试是 前级还是后级问题,后级的话拆相应芯片,一般拆完EC还短基本上是桥(一体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了19,基本3v去到的地方都挂完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直接对地短的,相当于正负极相连,你要晓得这样做有个很明显的冒个火花现象,就算不冒火花, ...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简直就是莽夫操作,估计原来问题也不大,就这样死在你手里了,你量二极体值的时候先等一段时间,让主板 ...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地阻值小于0.1欧姆的很难烧出来的,对电源,导线,PCB铜线大小有很高要求。
华硕的可以断隔离点或电感或 ...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短路问题没排除前即使你用的是19v电压,实际上是空载电压,接到板子上板层铜铂的电压是从零开始上 ...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原本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待机只是偏高一点点··0.03的样子···!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代价方面有问题··有短路的地方!

     由于一开始没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只是查到一个电感直接对地了!在没有确定是几V的情况下··我没有动··我再论坛上查了一下··有个PDF维修手册··看了一下·!是3V的电感!然后就出现来了上面我说的情况···电流表忘了调成··3V!不过让我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只要连接·3V的东西都烧了的情况··!今天早上下了个点位图~
   直接把电感··一端断开··!待机端正常··后面还是短路的···通过··图··查看了下··+3VADWS0  还是短路的··然而由+3VADWS0转换的+3V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所以问题的点在于+3VADWS0这个电压!通过查看点位··这个电压所到的东西只有个别电容··我一都排查了电容正常··!还剩下两个供电芯片··全部拆了下来·也都还是短路··
最后剩下的只有CPU一个点了!我还是决定暂时先通知客户再决定怎么处理!以前遇到的待机3v短路CPU坏的话··一般烧鸡的话··CPU南桥部分会发热··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温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烧鸡的时候··EC和声卡部位··会发热··但也只是微热不烫手··从点位上来说··这个电压·并没有到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

你咋知道3V没有直接到EC跟声卡的?你点位上看到没有?你慢慢一个一个零件去找,不止这些,3V去的地方多了,你也别折腾了,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换板子好了,修的话怕后遗症太多不稳定,你跟人家换板子的也别硬刚,价格估计少不了一个U的价格,客户要是不愿意那更好,直接装起来还给客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

不是3V    是待机出来的3V我全都看过了···一个个找的

网友:
换更好的烧鸡线试一下,可能是线的压降太大了。5A电流一定会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大家都这么激动··我再说详细点吧!
                                                        ...

直接核心短了不会烫手的啦,只会一点点热,无语了不是这样理解的,兄弟看点位不完全代表19没有穿过去明白

网友:
3V短了,如果你能换桥就换,不能换就退给客户,报废吧

网友:
曾经干过这样的事  19V误当3V  结果板子废了。。。

网友:
这机器还给客户了··不换主板
····················

网友:
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