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更换CPU

楼主(2019-01-01):
收的mac book air 上电掉电 充电正常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

示波器测试是这样 后来拆掉CPU供电芯片u7200后不在掉电240ma 风扇狂转 CPU的几路供电也没有短路的 没办法定料板吧 换u7200无果 换CPU供电的驱动管 mos管都不行 ec换 bios刷 故障依旧 无奈加焊CPU也不行
    CPU拆下 一量发现问题CPU的核心对面有电容短路 定CPU吧 sr26c i5 5250u 675元 去掉无铅 钢网sr170值自己调的锡 高温 中温混合的 值好锡焊接 我没有bga返修台 用的司登利2310 290度只在背面加热 或许幸运居然焊好了 CPU值完锡会有一点内弯焊上时自己会变直 开机正常了 但是量了一下CPU供电是1.87v 图纸标的max1.85v 感觉不对因为之前u7200的周边电阻电容都换了可能有没焊好的 仔细检查发现问题了 是c7243一端虚焊 焊好再开机 CPU供电正常1.8v左右 开机进系统进度条走到头卡住 不知道是不是换CPU的事 command+r也进不去终端 后来发现pe引导一下能进终端了重做系统正常了
    使用中发现小板的USB不太好使 复制几秒停顿 对比电路图发现u4600 u4650一个控制USB5v一个控制数据 料板上取下换到小板上USB好使了
    这中间还换了单屏 总造价和买二手没啥差别了不过学了一些东西

正常使用了 做了双系统 win10下Wi-Fi有时不稳定键盘背光不亮还有好多图片不让加了 可能权限不够

网友:
厉害   这个都敢上

网友A:
司登利用的多大风嘴?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司登利用的多大风嘴?楼主!!!

拆掉风嘴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还好我文化程度高,不然是看不懂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还好我文化程度高,不然是看不懂帖子的

手机打字 加标点切换太麻烦 所以就空格代替标点符号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  这能做好 水平不一般
我碰到都换板了

网友:
装window系统灯得装驱动 boot camp  。装完快捷键都都能好用。苹果系统没弄过

我也收过一台,别人修过。没修好的。

安显卡驱动死机,死机时候CPU供电1.3    .后来装win10显卡驱动禁止了还能用。等彻底坏了在弄

网友:
楼主,你拿大炮干好一个CPU,让我们这群有BGA都不敢做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