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楼主(2019-01-01):
这个主板有时候可以亮  有时候又不可以  大部分都可以亮  这种怎么修啊

网友:
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就把主板芯片加焊一遍,大部分都是虚焊了

网友:
这种是最难维修的了,全坏还好修。。。。。。。。。。。

网友:
不亮的时候量一下电压,这种BIOS也有可能,也修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