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启动慢,原来是BIOS问题

楼主(2019-01-01):
华硕b85m-g 1.01触动开机要20秒才亮机,查各电压正常,在论坛下载的也没有解决,今天来一张同型号的机拆下换上马上OK!读取下来供大家用!
好板备份,测试OK!

B85M-G REV 1.01原机.rar

网友:
原来也有张一样的板子 挡3b 卡20秒才开机 刷最新的没用 官网下载老一点的版本刷进去ok了

网友:
直接把ME刷新一边就好了

网友:
官网下载老一点的版本刷进去ok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原来bios牵扯到这么多东西呢,学习了

网友: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intel me模块问题,自己合成一下刷一下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之前就刷过bios   不是合成的bios开机启动就特别慢

网友:
6666应该是之前就刷过bios   不是合成的bios开机启动就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