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开机慢

楼主(2019-01-01):
DELL 15-5457 独显 LA-D051P-4显存1个在上面3个在下面-显卡N16S-GM-S-A2

DELL 15-5457 独显 LA-D051P-4显存1个在上面3个在下面-显卡N16S-GM-S-A2.rar

网友:
谢谢分享,15-5457 记下型号备用

网友:
DELL 15-5557 独显 LA-D051P-4显存1个在上面3个在下面,刷机可以点亮   亮机比较慢,反复重启几次出现LOGO,进BIOS设置,卡顿       设置完重启不显   电流0.4 重试等待多次 无反应 背光可以亮。。。。换了一个芯片重新刷,可以进系统,反复试机正常,  挂上笔记本电池合机测试,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9-08-27):
我刷完了不上电了  原来是0.4几不亮 就有一个刷完了亮机了  很慢 再刷也没有亮的

网友(2022-08-10):
我的是白屏,已经刷几个了,都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