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5520版号la 8241p不出cpu和集显电压一例

楼主(2019-01-01):
接机。去电池插可调电源,待机0001,按开关0.21a不掉电,典型的缺少电压 给客户报价 260同意修 拆机。打开机南桥 BIOS 系统供电芯片 CPU 芯片都有动过的痕迹洛铁过,还有进水的白白的印记,瞬间失去心情 不想修了,由于生意来之不易,找到图纸心里踏实了,开始研究 测出CPU和集显供电没有电压 其他都正常的发出电压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网友A: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三克油 主要是2019年维修第一个机器哈哈哈 开心啊

网友B:
2019第一台机,,激动咯
。。。。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恭喜19年第一炮打响,

网友D:
如果能加些标点符号就更完美了。1.5vs没出来,顺藤摸瓜,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E:
2019开年大吉,2019开年鸿运,谢谢分享。

网友F:
你应该要感谢一下上家没给你制造问题。

网友:
学到了。原来八角可以这么用

网友:
恭喜开年第一炮打响,又学会一招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进水的故障  难修一些   恭喜恭喜

网友:
老方法短接芯片第8脚v boot脚 CPU和集显电压出来了1.35v正常,此方法很受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的奉献!

网友:
进水 二手需要耐心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还没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9第一台机,,激动咯
。。。。

哈哈 所以才说大吉大利 不然不激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恭喜19年第一炮打响,

哈哈哈 跑友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谢谢恭喜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加些标点符号就更完美了。1.5vs没出来,顺藤摸瓜,楼主找到问题了。

一直以来读书就是个不行的 哈哈 标点我除了会逗号就是句号 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9开年大吉,2019开年鸿运,谢谢分享。

谢谢坛友们的支持啊 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要感谢一下上家没给你制造问题。

上家修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一直在研究cpu供电的那块 我看好多焊膏

网友:
怎么短接啊哥,用镊子接地吗?还是给它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 跑友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谢谢恭喜发财

祝您2019年财源滚滚来,红运当头。

网友:
上家没有挣到这个钱可惜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进水的机器 很难修 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