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联想B460

楼主(2019-01-01):
        本人有联想b460笔记本一台,前一段时间电脑总是不定时掉电关机并自动重启。根据论坛上网友发表的帖子才知道这个问题是B460的通病。
        于是动手拆开机子,发现电容C689已经击穿,附近也遭殃被熏黑了;电阻R376,R377,R375有些腐蚀。于是先清扫三个电阻(坛友“竟Sr谁伴我闯荡”回复中说电容烧断已不影响开机,所以先不管C689。同时在这儿再次表示对他的感谢),之后测得R376已断路(应该是清扫的时候把仅有的一点儿连接彻底弄断了),R377阻值99K,R375阻值0.5欧。重新上电已不能开机,所以应该是R376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将坏掉的C689和R376从主板上烧下来(如图)。本人非专业人士,找了许多不相关的主板也没能找到相应大小的贴片电容和电阻。因为机子比较旧了,而且自己又想装一下逼,所以想自己动手把它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论坛网友有兴趣愿意给我提供些许支持(有偿哦,可以提供相关元件,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具体可以再讨论),来满足我第一次修主板的愿望!

网友A:
你自己弄好的可能性很小,还是带到维修点吧,起码一点,焊工你都不行,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这个本3v5v芯片也是坏得多

网友B:
这个位置 版层烧糊  估计不是你能解决的 建议送修吧

网友C:
难道又是铁壳MOS?

网友D:
51123估计挂了,这个还是QFN,对于初学者来讲还是有些难度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像3楼斑竹说的那样你的IC,附近板层有烧毁现象,哪里要是有短路,需要处理,要是有国控断线还需要根据电路进行补线,有一个基础才行!你要是有工具的话还需要有技术人员进行远程支持,前提是你焊工过硬!要不白费!

网友E:
这个需要刮骨疗伤了,对手工要求非常高,补线,51123我修过几个烧穿板子的

网友F:
大哥,你知是通病,但你的技术是解决不了的,一你更换51123 二还要算一下两个电阻分压给en0的电压,三51123工作原理,换不好就会烧坏好多东西的,还是送去专业修的吧

网友G:
修毛线,淘宝买个B460的板子,估计150左右

网友H:
那是芯片的开启 是通过分压然后得供电作为开启  你能看懂图纸吗  能看懂我给你讲讲  那模糊的一片是电容  可以不用管的 重要就是那个电阻  然后电阻前段这样基本没主供电  是短线了  用刀片刮一下就能看到  最近刚刚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弄好的可能性很小,还是带到维修点吧,起码一点,焊工你都不行,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这个本3v ...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就想自己弄弄,虽然知道自己没那本事,可还是总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又是铁壳MOS?

还不知道哦,打算先换了电容电阻再说别的。这个毛病还简单,别的我更处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 版层烧糊  估计不是你能解决的 建议送修吧

那还真没细看,不知道是烧糊了还是我往下弄电容的时候松香整多了。别糊别糊,阿弥陀佛!

网友I:
引用 网友D:
51123估计挂了,这个还是QFN,对于初学者来讲还是有些难度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像3楼斑竹说的那样你的IC, ...

说的都是高难度啊,真要是51123挂了,弄死我也整不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刮骨疗伤了,对手工要求非常高,补线,51123我修过几个烧穿板子的

也见过坛友发过烧洞的帖子,拉出来好多线,我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知是通病,但你的技术是解决不了的,一你更换51123 二还要算一下两个电阻分压给en0的电压,三51123 ...

光第一条就能把我打趴下了...更别说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毛线,淘宝买个B460的板子,估计150左右

想着是,1,自己鼓捣一下下;2,不行就找维修点给帮忙擦屁股;3,淘个好的板板。现在看来第一条要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芯片的开启 是通过分压然后得供电作为开启  你能看懂图纸吗  能看懂我给你讲讲  那模糊的一片是电容   ...

前段下载了图纸,好像是在第40页上。稍简单的地儿能看懂,俩电阻并联,电容一端接地。再高深的估计就够呛了。希望不会涉及到51123,铁壳,或者其他毛病,如果那样就算你给我说得再透彻,估计我也没那两把刷子去弄好。有可能的话,找到元件了,我先换了电阻电容,其他的再向你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说的都是高难度啊,真要是51123挂了,弄死我也整不了了

联想的B460是通病!但是就是这样在实际案例中也不乏维修失败的案例,其实怎么说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你看在论坛上发帖的肯定都是修好的了,修不好的也没多少人发了,对吧!这个460你这个烧的也不算太严重,但是就是这样的,估计你的那个51123也很难幸免!这样说你懂了吧!一个板子的维修成功是维修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才能得以成功的,虽然现在的电脑不值钱了,但是维修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你要是业余爱好,那就无可厚非,你要是为了节省几个钱,那就得不偿失了,术业有专攻的,你去把时间用在你擅长的领域,这样你算起来你是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B460是通病!但是就是这样在实际案例中也不乏维修失败的案例,其实怎么说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你看 ...

纯属个人爱好,为了修它还专门买了烙铁和一套南旗螺丝刀,现在想想还真有点不至于。可是就跟赌博似的,好像魔怔了,不死心,感觉自己研究好几天了,怎么也该鼓捣鼓捣动动手,没准儿能修好。多谢你苦口婆心地劝导,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见过坛友发过烧洞的帖子,拉出来好多线,我都晕了

原理懂了 有线路图 其实剩下的就是高超的手术技巧了 不是一两次能练得出来的  我第一次刮骨疗伤补线很失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是芯片的开启 是通过分压然后得供电作为开启  你能看懂图纸吗  能看懂我给你讲讲  那模糊的一片是电容   ...

你好,打扰一下。我把R376电阻C689电容换了,51123上的8和17脚有3v和5v电压,但还是来不了机,请问在哪里查哪儿的毛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打扰一下。我把R376电阻C689电容换了,51123上的8和17脚有3v和5v电压,但还是来不了机,请问在哪里 ...

vx  liy1996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