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9-01-01):
客户给个HP TPN-Q186
笔记本
维修。 原故障是不定是掉电。 我以为是BIOS坏了,就刷了一下,结果就完全不上电了。 以为是BIOS不好,就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刷完还是不加电。 BIOS芯片型号是25L6473F ,我又买了两个这样的芯片,刷完还是不加电。 刷回原BIOS也不加电了。 感觉太郁闷了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装反了

网友:
有待机吗

网友:
没事试过好多新的机子好机子写程序后都不会显示了,也不知道英特而搞的什么鬼;不过还是看看是不是芯片装反了噻。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用原机bios无3.5v,809f还读不出来,在其它板上取了一个bios芯片,刷了一个论坛上的,有待机3.5v了,触发不上电。最后没办法修

网友:
知道啥叫otp嘛.啥叫me不.

网友:
傍边吹掉件了吧,电流上到哪里了

网友:
排除安装反了,BIOS旁边拆换的时候电阻掉了。

网友:
现在英特尔不是在BIOS里面加了一个模块么 不能读写的 intel瞎J8搞...

网友:
早就告诉你不是bios问题了,按时序查吧

网友:
小哥哥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是不是静电把桥干废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最后换的主板!自己技不如人,没办法!

网友:
看看掉件了吧 一般都不会这样

网友A:
感觉修电脑好复杂…还是手机好搞一点…
让我心动
修电脑本来就是苦逼的工作,而且卖力不讨好,客户还出不起价。
详情

网友:
otp有可能

网友:
那你倒是用它原机BIOS芯片刷回原来的看看是不是原故障啊,先排除啊。

网友:
你看看这个BIOS芯片有可能是1.8V的吧

网友:
备份出错了

网友:
ecbios看下 这种bios老是会掉啊

网友:
芯片装反了 或者是掉件了别慌慢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电脑好复杂…还是手机好搞一点…
修电脑本来就是苦逼的工作,而且卖力不讨好,客户还出不起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