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原件用什么带换 TPS3809

楼主(2019-01-01):
这个是延时复位用的 淘宝找不到啊

网友A:
不用芯片了 直接改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芯片了 直接改电路吧

请问怎么改 ???/????????????????????

网友:
直接做个RC充电延时电路,功能一样

网友:
R848没装的直接把C920装到这个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