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F24LB液晶显示器的拆法

楼主(2019-01-02):
求助现代F24LB液晶显示器的拆法

网友A:
如果是一体总成后壳的话就只能加热拆玻璃了

网友:
拆玻璃,呵呵,中招了,小心点没事的

网友:
拆玻璃,可能里边有磁铁    呵呵,中招了,小心点没事的

网友:
谢谢各位支招,我还是报一下风险吧,把锅甩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体总成后壳的话就只能加热拆玻璃了

真够呛,没有这么大的拆屏宝,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