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零件

楼主(2019-01-02):
索尼SVE14AA12T  客户拆机后暗屏,板号MBX-273  没有图纸。现在发现有个零件感觉像保险电阻,以前没注意过。大家帮我看看下面印有S标记的
这个是不是0欧的保险电阻。我测量左端有19v,右端为0v。右端直连屏线接口

PS: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直连就行了。这个的确是保险电阻,另外一端也没有短路。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屏背光的主供电。可以找其它主板的保险或者直连(直连需要确定屏背光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下这个保险烧断了没有,左端19V,右端0V,肯定是烧断了,再测量下0V那端的对地阻值,如果无短路,直接找个保险或者0欧姆电阻换上,如果有短路,需排除短路问题,再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背光的主供电。可以找其它主板的保险或者直连(直连需要确定屏背光电路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我试下等会来回复结果

网友:
是一个保险,肯定还有一个小电容坏了,,,,测下0V那端连接的电容。

网友:
保险的一种,可通过较大电流,你这个情况要先排除一下后极是否有短路。

网友:
屏供电,是保险。。。。。。。。。。。。。。。。。。。。

网友:
这个是屏背光的主供电。可以找其它主板的保险代换!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对 只是外国货有点变态 作用还是一样的 呵呵

网友:
肯定断了,测量一下0V那端的对地阻值,如果无短路,可以直接更换一个保险电阻,如果有短路,就是屏上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