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QL4MB8E0 神舟A560-I3 不显示维修0.8a通病

楼主(2019-01-02):
DA0QL4MB8E0 神舟A560-I3 不显示维修 电流到0.8左右不动,我的是查u14,1和2脚 5脚都有3.3v,但4脚只有1.8v 我短接1和4脚,触发马上掉电,,后不死机,去板找一个也是5脚的上去,也不是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门电路,不管先换上去,结果上电电流 马上上去了,接屏显示。看来这机是通病来的附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
1脚4脚短接,应该把门电路芯片折取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