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键盘r与y打不出字

楼主(2019-01-02):
联想s415键盘r与y打不出字,买了新键盘还是一样打不出来字,开机测量键盘接口电源kso0-15都无电源(正常)ksi0-7应该是3.3v但是ksi1为0v查看电路图链接到ec56脚,直接飞线,此级修复

网友:
这种还没有遇到过,像键盘不能用的,一般换键盘都能解决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A:
我是你就不忙飞线,先拖一下EC,万用表再量一量通不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见过,放大镜看一下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你就不忙飞线,先拖一下EC,万用表再量一量通不

你说的问题,肯定做了处理不行,确定断线才飞的,ec脚上飞线肯定没有拖 锡好操作

网友:
估计ec虚焊了吧

网友:
键盘出问题一般都是进水坏了。。问好客户没进过水先检查电路。。确实没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是的键盘一般都是进水导致按键不能用,可以先加焊下EC脚看看

网友:
有遇到过贴纸腐蚀断线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一般很少断线。。。。。。。

网友:
能否说下,JKB1两边的,圆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键盘信号是低压低电流的 一般不容易断线吧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