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更换CMOS电池后不通电了

楼主(2019-01-02):
联想V490u I3独显,客户拿来可以通电就是不显示,电源灯也亮,后来检测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更换后,结果电源灯都不亮了!!!这是什么原因?大侠们知道什么情况?这是被我给直接判死刑了???
不显示

网友:
电源20V电也有!!!就是电源口边上的灯都不亮,没换电池前是亮的,也能开机就是不显示!这下换个电池就成这样了!!!

网友A:
没电池的电池 先还原试一下
小杨工作室123
还原了不行!!!!!!!没反应!!!!!!!!!!!!!!!!!!1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池的电池 先还原试一下
还原了不行!!!!!!!没反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