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笔记本电脑系统里集成net4.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02):
笔记本电脑系统里集成net4.7好不,集成net4.7是什么意思啊,下载系统的时候显示有集成net4.7,有不带集成net4.7。搞不明白什么意思。不知道下载哪个系统好,知道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网友:
.NET Framework 4.7 运行库
有些软件会用到,没有安装会报错

网友:
比如通用点位图软件BoardViewer就需要.NET 4.0以上版本才能正常运行
WIN7自带.NET 3.5,需要自行安装.NET 4.x
WIN10自带.NET 4.x,需要安装.NET 3.5

网友:
相当于一个系统插件一样 缺少.NET Framework 有的应用程序就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
是  .net              4.7是版本     微软自己的插件

网友:
.net 47 必须装啊.游戏和高级软件都靠它

网友:
cad  ps 3dmax 都需要

网友:
好多软件都要用的,这个是微软windows系统必要的一个插件,原版系统里面没有,好多软件运行要依赖.net

网友:
其实就把它当成一个软件就行了,有些游戏什么的软件要在他的基础上才能运行,这玩意我们自己也能安装。集成了也就省得自己再下载安装而已。

网友: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装上吧,有些软件需要这个库,要不系统不集成的话,你自己还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