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喷墨打印机资料

楼主(2019-01-02):
EPSON彩喷机和HP激光机计数器的清零

EPSON彩喷机需清零的机型分以下几种:

1。480、580、C20、C40、C41系列

当联机时显示未知错误、服务请求或打印机开机后电源灯和进纸灯交替闪烁时,可以清零。联机后运行清零软件,第一界面选择相应选项点击"OK"进入,程序出现提示框,不用理会点击"close",之后进入主界面,点击左边"Maintenance(维护)"选项卡,点击"protect counter check(计数器检查)",在其右侧有一选项"clear the protect counter values(清除计数器值)",选中点击下方"OK"键执行操作。这时请注意下方状态栏。"The protect counter has been initialzed(计数器已被初始化) ".软件提示需30秒初始化打印机,接下来按提示操作即可。注意如果在初始化打印机过程中,打印机无响应,字车无动作,则需重启软件。

2。680、790、830、C60、C80、870、1290系列

这几款机型既可用软件清零也可用打印机面板来完成,面板清零参考条目3。

3。700、710、720、EX、EX2、EX3、1200、1270系列

这几款系列的三键机故障现象是电源灯和其他两灯交替闪烁,且其他两灯同频率。按住进纸键和清洗键(个别机器是换墨键)开机,2秒后松开进纸键,再过2秒松开清洗键,再按住清洗键直到所有灯同时亮一下、字车有动作,松开键。

4。1500K、1500K+、1520K多键机系列

HP激光机

1。HP 4000/4050/4100/5000

(1)按"项目"键左端加"数值"键左端开机。

  (2)当液晶屏上出现"RESET MAINTENANCE COUNT"(重设计数器)时,松开各键。

2。HP 4500/4550

(1)按住"取消"键和"选择"键开机,当液晶亮起来时,松开二键。

  (2)按住"数值"键的右端,然后按"选择"键。

  (3)你将在完成正常自检后进入"SERVICE MODE"(服务模式)。

  (4)按"项目"键找到"FUSER MAINTENANCE COUNT"(这句我翻译成加热组件保养计数器不知当否?)

  (5)按"数值"键找到"0"

(6)按"选择"键保存。

  (7)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3。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TRANSFER KIT SELECT IF DONE"(传送单元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4。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FUSER KIT SELECT IF DONE"(加热组件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5。HP COLOR LASERJET 4600 (IMAGE TRANSFER KIT(ETB) RESET)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TRANSF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6。HP COLOR LASERJET 460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FUS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7。HP 8000/8100/81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开机正常后,按"菜单"键找到"CONFIGURATION MENU"(配置菜单)

(2)按"项目"键找到"SERVICE MASSAGE=ON/OFF"(服务信息)

(3)选择"OFF",按选择键保存。

  (4)关机。按数值键减号和项目键减号开机,在液晶出现"RESET MAINT/COUNT"(重置计数器)后松开各键。

8。COLOR LASERJET HP 8500/8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键找到"RESETS MENUS".

(2)按"项目"键找到"RESET TRANSFER LIFE COUNT"重设传送单元寿命

  (3)按"选择"键,然后按"执行"键返回ready状态。

9。COLOR LASERJET HP 8500/855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按"菜单"键找到"RESETS MENUS".

(2)按"项目"项目键找到"RESET FUSER LIFE COUNT"重设加热组件寿命

  (3)按"选择"键,然后按"执行"键返回ready状态。

手头有的不多,凑活看吧。

1color300

进纸键+清洗键+开机键,松手再按进纸键+清洗键10秒(墨尽灯与进纸灯闪)

2.color800

进纸键+黑清洗+彩清洗+开机键,松手再按彩清洗3秒

3.mj1500k(k+)

切换+微调↓+暂停+换行/换页+开机,所有灯亮松手

4.color1520k

切换+进纸/退纸+换行/换页+微调↑+开机,所有灯亮松手

5.proxl(xl+)

alt +font+load/eject+pause+开机

6.stylus1000

切换+省墨/压缩+进纸/退纸+暂停+开机

7.mj500

进纸+黑清洗+彩清洗+开机,再按进纸键3秒

8.mj510(k)

进纸/退纸+清洗+开机键,松手再按进纸/退纸10秒,看到进纸灯和缺墨灯闪

9.colorii

切换+暂停+进纸+彩清洗+开机键

10.color

切换+字体+进纸/退纸+暂停+开机键

11.color3000

暂停+ 换行/换页+微调↓+开机

12.EPSON STYLUS COLOR 1500K和EPSON STYLUS COLOR 1520K这两种将计数器清零的方法:按住“Alt”键、“换行/换页”键、“进纸/退纸”键、“字体”键四键,开机,听到“嘟”一声响后,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以下是佳能打印机的维修清费墨方法:与大家共享!!!

一\进维修模式

1\关机.按resum健,按power健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健时,松开resum健.然后按resum健,松开power健.

(按resum健时,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开始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按不同次数的resum健(根据机型不同.).

4)按power健,执行.

佳能打印机的维修清费墨方法:与大家共享!!!

一\进维修模式

1\关机.按resum健,按power健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健时,松开resum健.然后按resum健,松开power健.

(按resum健时,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开始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按不同次数的resum健(根据机型不同.).

EPSON PRO10000工程师清洗法操作方法

EPSON PRO10000工程师清洗法操作方法

1. 开机

方法:在控制面板上的 电源键+(+键)+(-键)+(回车键)

注意:要同时按下3秒钟左右

2. 用纸张选择键Papersorce反复选择直到找到 Cleanine 清洗菜单键

3. 按回车

4. 用纸张选择键Papersorce反复选择找到KK2选项

5. 按回车此时打印机开始清洗请等待20分钟左右

6. 要退出请在控制面板上按下 Pause 键 回车返回主菜单

7. 要彻底退出请关闭电源键

注意:在操作的时候请尽量不要误操作因为这些操作都是打印机的高级操作会对打印机寿命产生影响,在使用KK2功能项的时候也不要次数太多以免影响打印头的寿命。

4)按power健,执行.

佳能部分喷墨机维修模式

佳能部分喷墨机维修模式

佳能:BJC-20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和目标设置(日本以外)

按一次 目标设置(日本)(EEPROM不清除)

按住2次(2次间隔1秒种以内) 目标设置(其他)(EEPROM不清除)

佳能BJC21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

按1次 目标设置(日本.BJF210)

按2次 目标设置(其他.BJC2100)

按3次 目标设置(SP:BJC2100SP)

佳能BJC-80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佳能BJC7000/7100

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字住POWER键开机.

2.组住POWER键,在初始化完成前,连续按RESUME键2次

3.初始化完成后,根据下表按RESUME键,选择相应的功能.

4.按POWER键执行

按RESUME键次: ERROR指示灯: 功能:

0次 不亮 退出维修模式

1次 亮 打印最终出厂打印,关机停止

2次 不亮 清除EEPROM数据

3次 亮 清除EEPROM中废墨记数

4次 不亮 打印EEPROM中数据

5次 亮 改变国家标志

6次 不亮 打印普通纸的耐用性图案

7次 亮 打印光面PHOTO纸的耐用性图案

8次 亮 打印LF检测图案

9次 不亮 恢复正常模式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三星安装碳粉要清零

清零方法如下:

1、按住停止键拨下电源,再插上电源按确认键(停止键不放)

2、最后同时放开停止键和确认键,在按确认键

佳能BJC2100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

按1次 目标设置(日本.BJF210)

按2次 目标设置(其他.BJC2100)

按3次 目标设置(SP:BJC2100SP)

CANON打印机如果蜂鸣器响5声即为废墨仓满,一般都可以通过按键和电源配合操作

解决。对于210、210SP、240、255、265等机器,上面有两个按键且使用02、03、05墨盒的机型按下面方法操作:同时按住左、右两键,插入电源,然后松开两键;按左键开机,松开左键后按右键5次(按一次响一声),等待几秒后按左键关机;拔掉电源插头确认。

EPSON打印机废墨舱满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按键清零(复位),

另一种是用专用软件清零(复位)。对于有进纸键、清洗键的打印机,用按键清零(复位)的方法是:同时按住进纸键、清洗键开机,待电源灯闪两次松开进纸键和清洗键,待电源灯再闪两次后,按住清洗键十秒,这时所有指示灯同时闪一下,清零(复位)结束;对于所有EPSON打印机都可以使用专用软件清零(复位),方法是:先联机进入调整程序,选择机型、选择接口、选择销售市场区域然后进入调整窗口,按提示运行维修项中的废墨保护数清零即可。有些打印机废墨舱满后无法进入调整程序,这时必须在打印机开机后进行初始化的过程中完成上述操作。

hp清零大全

HP激光机

1。HP 4000/4050/4100/5000

(1)按"项目"键左端加"数值"键左端开机。

  (2)当液晶屏上出现"RESET MAINTENANCE COUNT"(重设计数器)时,松开各键。

2。HP 4500/4550

(1)按住"取消"键和"选择"键开机,当液晶亮起来时,松开二键。

  (2)按住"数值"键的右端,然后按"选择"键。

  (3)你将在完成正常自检后进入"SERVICE MODE"(服务模式)。

  (4)按"项目"键找到"FUSER MAINTENANCE COUNT"(这句我翻译成加热组件保养计数器不知当否?)

  (5)按"数值"键找到"0"

(6)按"选择"键保存。

  (7)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3。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TRANSFER KIT SELECT IF DONE"(传送单元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4。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FUSER KIT SELECT IF DONE"(加热组件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5。HP COLOR LASERJET 4600 (IMAGE TRANSFER KIT(ETB) RESET)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TRANSF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6。HP COLOR LASERJET 460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FUS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7。HP 8000/8100/81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开机正常后,按"菜单"键找到"CONFIGURATION MENU"(配置菜单)

(2)按"项目"键找到"SERVICE MASSAGE=ON/OFF"(服务信息)

(3)选择"OFF",按选择键保存。

  (4)关机。按数值键减号和项目键减号开机,在液晶出现"RESET MAINT/COUNT"(重置计数器)后松开各键。

8。COLOR LASERJET HP 8500/8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键找到"RESETS MENUS".

(2)按"项目"键找到"RESET TRANSFER LIFE COUNT"重设传送单元寿命

  (3)按"选择"键,然后按"执行"键返回ready状态。

佳能S900如何清废墨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3次 黄灯亮 EEPROM信息RESET

4次 绿灯亮 费墨设置

也就是按4次RESUME键,再按POWER键,再按POWER键就清除了,然后按1次RESUME键,再按POWER键就可以打印出厂检测页,看看是否有“DI=0%”的字样,表明当前费墨量0。

CANON BJC-4650/4550资料

CANON BJC-4650/4550资料

1、最大幅面: A3

2、分辩率: 720*360(黑墨盒)、360*360(彩墨盒)

3、所用墨水盒: BC-20 700页/墨盒、BC-21e 120页/黑墨水盒、60页/彩色墨水盒、B

C-22e 40页/墨盒(BJC-4550不能用22E)

4、打印速度: 5张/分(黑墨盒)、2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DOS、WIN3.X/95/98/2000、NT4.0、Mac

6、缓存: 64KB(输入缓存)、32KB(下载缓存)

7、内置控制模式: LQ模式、BJ模式、佳能扩展模式

8、接口: 并口、Mac串口

9、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亮 响1声

卡纸 黄灯亮 响2声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1声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2声

BJ墨盒移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3声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4声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5声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6声

打印机位置校正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7声

头温度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8声

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9声

清洁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10声

10、清洁操作: 开机后按RESUME听到鸣叫2声后松手。

11、EEPROM重置: A、按POWER、RESUME和CARTRIDGE键插入AC适配器后释放全部。

B、同时按RESUME、CARTRIDGE键,然后按POWER键。

C、按CARTRIDGE键选择相应次。例如4声为欧洲BJ模式。

D、释放RESUME键清洁EEPROM。

E、将电源线从打印机上拔下来,再重新插上去。

12、设置打印模式: 按POWER键听到1~4声为自检打印,8声为欧/亚LQ模式,

9声为欧/亚BJ模式。

佳能:BJC-20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和目标设置(日本以外)

按一次 目标设置(日本)(EEPROM不清除)

按住2次(2次间隔1秒种以内) 目标设置(其他)(EEPROM不清除)

佳能BJC21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

按1次 目标设置(日本.BJF210)

按2次 目标设置(其他.BJC2100)

按3次 目标设置(SP:BJC2100SP)

佳能BJC-80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佳能BJC7000/7100

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字住POWER键开机.

2.组住POWER键,在初始化完成前,连续按RESUME键2次

3.初始化完成后,根据下表按RESUME键,选择相应的功能.

4.按POWER键执行

按RESUME键次: ERROR指示灯: 功能:

0次 不亮 退出维修模式

1次 亮 打印最终出厂打印,关机停止

2次 不亮 清除EEPROM数据

3次 亮 清除EEPROM中废墨记数

4次 不亮 打印EEPROM中数据

5次 亮 改变国家标志

6次 不亮 打印普通纸的耐用性图案

7次 亮 打印光面PHOTO纸的耐用性图案

8次 亮 打印LF检测图案

9次 不亮 恢复正常模式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CANON S40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1150页/墨水盒、160个喷嘴

BC-33e (BCI-3eBK/3Ec/3eM/3eY)分别为(1520/55)页每个墨水盒、BC-34ephoto(BCI-3Epbk/3ePC/3Epm/3Epy)分别为(920/380/210/450)页/墨水盒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4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95/98/2000、NT4.0、Mac (双平台)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闪2次

卡纸错 黄灯闪3次

墨水用完 黄灯闪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闪5次

无墨盒 黄灯闪6次

小车错 黄灯闪7次

废墨警告 黄灯闪8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9、EEPROM重置: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运行之前快速按二次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重置、3次废墨水量重置)。

E、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 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S45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450页/墨盒、160个喷嘴

BC-31e (BCI-3eC/3eM/3eY)分别为(54/81/104)页每个墨水盒、BC-32ephoto跟BC-31e一样,(每种颜色48个喷嘴)

双墨盒系统:(BC-30e+BC-31e、BC-31e+BC-32ePHOTO)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6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3.x/WIN95/98/2000、NT4.0、MacOS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2次

卡纸错 黄灯3次

墨水用完 黄灯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5次

无墨盒 黄灯6次

小车错 工 黄灯7次

废墨警告 黄灯8次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9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错误代码)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无提示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C、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D、最后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BJC-6500技术资料

、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亮 响2声

卡纸错 黄灯亮 响3声

墨水用完 黄灯亮 响4声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亮 响5声

无墨盒 黄灯亮 响6声

BJ墨盒错 黄灯亮 响7声

废墨警告 黄灯亮 响8声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亮 响9声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灯闪1次 响10声

RAM错 黄灯闪2次 响10声

EEPROM错 黄灯闪3次 响10声 6800

原位错 黄灯闪4次 响10声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5次 响10声 5400

废墨满错 黄灯闪6次 响10声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灯闪7次 响10声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8次 响10声 5200

小车错位 黄灯闪9次 响10声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灯闪10次 响10声 57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不闪 无响 5910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释放RESUME键,再按两下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E、按POWER键确认。

(如果使用黑/彩墨盒去打印测试页,照片彩色/彩色一样,

不可能进入维修状态,如果你改变设置,就要执行打印测

试页进行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听到鸣叫2声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听到鸣叫1声后松手。

12、故障:一、开机后响6声、闪橙色灯6次

分析:1、没有墨水或其中一色没有

2、打印头坏或其中一个打印头坏。(因:黑色与彩色分开)

3、主板供墨部分坏。

CANON S-600的部分维修用资料

错误代码指示:

黄灯闪烁次数 错误位置

2次 供纸错误

3次 卡纸

4次 无墨水错误

6次 打印头未安装

7次 打印头错误

8次 废墨错误

黄/绿交替闪烁次数 错误代码 错误位置

2次 5100 CR错误

3次 6000 LF错误

4次 5C00 清洁传感器错误

6次 5400 温度错误

7 次 5C00 废墨满

8次 5200 头温度错误

9次 6800 EEPROM错误

长亮 RAM错误

无指示 墨水传感器错误

CANON维修资料(简体正版)转载必究![原创]

佳能S/M系列维修资料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1分辩率: 1440*720

2所用墨水盒: BC-30e 1150页/墨水盒、160个喷嘴

BC-33e (BCI-3eBK/3Ec/3eM/3eY)分别为(1520/55)页每个墨水盒、BC-34ephoto(BCI-3Epbk/3ePC/3Epm/3Epy)分别为(920/380/210/450)页/墨水盒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4张/分(彩墨盒)

5、打印缓存: 128KB

6、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7、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闪2次

卡纸错 黄灯闪3次

墨水用完 黄灯闪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闪5次

无墨盒 黄灯闪6次

小车错 黄灯闪7次

废墨警告 黄灯闪8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8、EEPROM重置: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运行之前快速按二次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重置、3次废墨水量重置)。

E、按POWER键确认。

9、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0、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1、故 障: 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S45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450页/墨盒、160个喷嘴

BC-31e (BCI-3eC/3eM/3eY)分别为(54/81/104)页每个墨水盒、BC-32ephoto 跟BC-31e一样,(每种颜色48个喷嘴) 双墨盒系统:(BC-30e+BC-31e、BC-3 1e+BC-32ePHOTO)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6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3.x/WIN95/98/2000、NT4.0、MacOS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2次

卡纸错 黄灯3次

墨水用完 黄灯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5次

无墨盒 黄灯6次

小车错 工 黄灯7次

废墨警告 黄灯8次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9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错误代码)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无提示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C、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D、最后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佳能是S600如何清废墨

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然后松开RESUME。

2. 按两次RESUME键后,放开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3. 按RESUME钮3次,然后按POWER关电源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表示废墨已满,需要清零:

1、按照下面的方法进入维修模式

2、按滚动键选第七项后确定

3、再选第五项把数字改为0

4.确定,关机。

佳能 MPC400、600F 多功能一体机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

1、按复印键

2、按菜单键

3、按复印键

4、按#字键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0-14 22:44:41

其他喷打维修资料

http://www.oahelp.net/dispbbs.asp?boardID=20&ID=72383&page=1

--------------------------------------------------------------------------------

作者:apam

发表时间:2004-10-14 23:16:08

i950,6500i,f9000,9100等机型如何清零?不然在你那卖了打印机以后不能清零可不是很好哦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0-15 15:32:04

[分享]墨盒加注墨水方法大全--来自[OA专家网]

一、EPSON黑色墨盒

二、EPSON彩色墨盒

三、CANON黑色墨盒

四、CANON彩色墨盒

五、HP黑色墨盒

六、HP彩色墨盒

七、LEXMARK黑色墨盒

八、LEXMARK彩色墨盒

--------------------------------------------------------------------------------

以下内容只有回复后才可以浏览

一、EPSON黑色墨盒

1、加注工具:手套 塞子 钩子

2、添加EPSON S020093、S020108、S020187、S020138、T013、S020047、S020034、S020189、T019、T007、T017墨盒的方法:

a、将墨盒取出,并使用透明胶(或塞子)将墨盒的出墨口封住,并按图示将顶部下排注墨孔刺穿。注意,不能刺穿上排气孔,以免堵塞气槽造成不出水。

b、将墨盒出墨口朝下放置,如图将墨水瓶的探针从刺穿的孔内倾斜刺入墨盒底部,然后退回少许,使墨水注入海绵体内,并由底部缓慢加注,以便全部排除底部空气。

c、当墨盒出墨口处有墨水渗出(或从注墨孔溢出)时表示墨水已经加满,并且出墨口处的空气已经被排出。此时用透明胶带将刺穿的标签纸封住,将出墨口处的墨水小心擦拭干净,将墨盒放入打印机并进行清洗。

二、EPSON彩色墨盒

1、加注工具:手套 塞子 钩子

2、添加EPSON S020089、S020191、S020110、S020193、T014、S020138、S020049、S020036、S020097、T008、T018、T020墨盒的方法:

a、将墨盒取出,并使用透明胶(或塞子)将墨盒的出墨口封住,并按图示将顶部下排注墨孔刺穿。注意,不能刺穿上排气孔,以免堵塞气槽造成不出水。

b、将墨盒出墨口朝下放置,如图将墨水瓶的探针从刺穿的孔内倾斜刺入墨盒底部,然后退回少许,使墨水注入海绵体内,并由底部缓慢加注,以便全部排除底部空气。

C、当墨盒出墨口处有墨水渗出(或从注墨孔溢出)时表示墨水已经加满,并且出墨口处的空气已经被排出

d、重复a-c的步骤,填充其他颜色。

EPSON Color680(T017、T018)/Photo 870(T007、T008)打印机墨盒加水后的安装方法如下:

a、此种打印机比较复杂,务必按以下步骤操作,操作不当引起的打印机问题,本公司不负责。

b、你需要一个新墨盒,这个墨盒只是用来设定填充墨盒,可以多次使用。

c、在执行如下步骤时,打印机电源开着:

(1)参照打印机手册,按常规方法将一个新的墨盒替换原有的空墨盒。

(2)填充换下来的空墨盒,看上面的填充方法。

(3)用提供的金属工具,根据以下图画,把扣着墨盒的白色钩推下Photo 870或拉出SC680。

(4)拉出墨盒支架到中心位置。取下新墨盒(不可用大力,以免搞坏打印头),然后放回填充好的墨盒,再把墨盒支架退至右边。

(5)按更换墨盒按钮,使墨盒支架移到中心位置,再次按下更换墨盒按钮,墨盒支架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电脑就会把填充墨盒当成是新墨盒。

注意事项:

a、墨水加注时要将墨盒从打印机内取出,切不可在墨盒未取出而是直接加注墨水致使墨水流入打印机,造成堵头或短路现象。

b、加注墨水后保证墨盒背面导气槽的清洁,如导气槽残留有墨水应用纸巾擦拭干净,以免因导气槽的堵塞而产生单色不出色或断线等问题。

c、当上述情况均未出现而墨盒存在不出墨的情况时,可先将墨盒取出,然后将出墨口向下,适当用力磕几下,等各种颜色墨水全部磕出后,擦拭好出墨口的墨水,将墨盒放回打印机,重新清洗。如此做法是为了将墨水磕到墨盒底部,并保证墨水将出墨口的空气挤出。

三、CANON黑色墨盒

1、加注工具:

钩子 塑料推顶器 钢珠 手套

2、添加CANON BC-01、BC-02、BX-2、BC-20、BC-23墨盒的方法:

a、添加墨水之前,请戴上塑料手套,防止弄脏手。

b、用钩子将墨盒侧面的气孔塞钩出(将钩子插入气塞小孔中,钩出气塞。)

c、将墨水瓶针管插入气孔,刺进海绵内;缓慢把墨水挤入墨盒。

d、重新塞紧气孔即可使用

3、添加BX-3、BC-03墨盒的方法:

a、用塑料推顶器的尖头将墨盒表面钢珠用力压入墨盒内。

b、把墨水针管通过填墨孔深入墨盒底部,缓慢把墨水挤入墨盒

c、用塑料推顶器的平头将新的钢珠压入填加孔,使钢珠和墨盒侧面平齐。

4、添加BCI-3BK/5BK的方法:

a、将珠子上原有的塑料贴片撕开,直至珠子露出,再用白色推顶器将如图的珠子压入墨盒里面。

b、把墨盒的出墨口用透明胶封住,并封住空气导孔,然后将墨水插入压开的孔内再慢慢加注压满为止。

c、使用白色推顶器尾部将钢珠压入注墨口并密封;把出墨口和导气孔的透明胶撕掉,擦干漏墨,装入打印机

5、添加BCI-10BK/11BK/21BK墨盒的方法:

a、把出墨口向上,保持水平状态。

b、挤出墨水,滴入墨盒出墨口。

c、滴满为止,不能太多。

四、CANON彩色墨盒

1、加注工具:塑料推顶器 钩子 手套 塑料签针 钢珠

2、添加CANON BC-05/06墨盒的方法:

a、方法同BC-02相同。

b、由于BC-05/06为彩色,有红、黄、蓝3个注墨口,在加注时先使用一支塑料签针探入注墨口,取出后观察塑料签针上所沾有的颜色,选相应颜色的墨水加注,注意防止混色。

3、添加BCI-3Y/3M/3C、BCI-5Y/5M/5C墨盒的方法:方法与BCI-3BK/5BK相同。

4、添加CANON BCI-11C/21C的方法:方法与BCI-10BK/11BK/21BK相同,注意颜色不要加混。

注意事项:

a、加注墨水前,要确保打印头没有损坏。

b、墨水添加完成后应立即塞上钢珠或塞子。

c、当竖起墨盒后如果有墨水从打印头漏出时,是因为墨盒内外气压不平衡所导致,此时请把墨盒水平放置片刻,使内部压力平衡。

d、在加墨水时注意不要将墨水溅到电路板上,以免造成短路。

五、HP黑色墨盒

1、加注工具:塑料推顶器 钢珠 卡座 手套 气泵

2、添加HP-51626A、51629A、C6577A、6614A/D、C1843A/G墨盒的方法:

a、将墨盒放进卡座中,确保墨盒尽可能往后靠。正确的是:墨盒的前面跟卡座的前面平齐。如果需要的话按着墨盒把它推下。

b、把墨水瓶尽可能深地插进卡座底部的橡胶孔,慢慢地把墨水挤进墨盒。

c、填充完后,不要拔出瓶子。让瓶子自动扩张,吸出墨盒里的空气。保持墨盒喷头向上。

d、取出墨盒,用一张纸巾擦去墨盒底部表面的墨水。

e、用一张纸巾汲取喷墨头。如果纸上没有墨水,将气泵插入盖子上白色孔的中心,迫使墨水从喷墨头渗出(墨水也会从透气孔流出)。

3、添加HP-51640A、51645A/G、6615A墨盒的方法:

a、撕开灌墨孔的黑色封条,用推顶器把钢珠塞子压进墨盒。

b、把墨水瓶插进灌墨孔,并慢慢挤压,使墨水流进墨盒。

c、加完后,把提供的钢珠放在灌墨孔上,在挤压两边的同时,用推顶器扁平那边的边缘把钢珠压下去。

d、擦干净墨盒,重新装进打印机。

注意事项:

a、不要将墨水溅到墨盒电路板上,以免造成短路。

b、HP墨盒的打印头及电路板不能碰硬物,以免损坏,损坏的墨盒加水后,可能无法打印或打不出很好的效果。

c、HP墨盒加水后,放入打印机内,待5分钟,以便墨水渗入打印头,之后使用。

d、填充的最佳时机为墨水尚未完全耗尽时。当发现墨水不足,打印效果不佳时,可能已造成墨盒空烧,电路损毁。

e、内含海绵的墨水盒请以填充2次为限,否则一旦海绵腐坏,则会造成漏墨的情形。

六、HP彩色墨盒

1、加注工具:钢珠 橡皮塞 手套 塑料推顶器

2、添加HP-51625/51649A墨盒的方法:

a、第一次填充,你必须一个开盖器(小螺丝刀或小刀)。

b、打开盖子。用相应颜色的墨水瓶插入海绵里,并慢慢挤压,当看到海绵上有墨水时,停止挤压,并立即擦去溢出的墨水。

c、重复上面的步骤,填充其他两种颜色。

d、把盖子放回到墨盒上面,并用一块透明胶纸粘住。

e、擦干喷墨头,确保没有混色,如果混色,用一张纸巾吸去多余的墨水。

3、添加HP-C1816、C1823、6625、6578D、51644C/M/Y、51640C/M/Y、51641A墨盒的方法:

a、用推顶器把塞子推进墨盒,如果这个墨盒以前填充过,则把橡胶塞子拔出。

b、插入相应颜色的墨水瓶并慢慢挤压。如果墨水从灌墨孔溢出,或从喷墨头漏出,停止灌墨并拔出墨水瓶。

c、用提供的橡胶塞封住灌墨孔。

d、重复步骤a-c,填充其他两种颜色。

e、擦干净墨盒,重新装进打印机。

七、LEXMARK黑色墨盒

1、加注工具:小钻头 手套

2、添加LEXMARK 12A1145、12A1970、17G0050、12A1975墨盒的方法:

a、用提供的小钻头将墨盒盖上的气孔钻大。

b、把墨水瓶插入气孔,刺穿里面的海绵,然后慢慢挤压,使墨水流进墨盒,当心墨水可能会从喷墨头滴出。

c、擦去墨盒上多余的墨水。确保没有墨水从喷墨头滴出后再装入打印机。

3、添加LEXMARK 10N0016墨盒的方法:

a、用提供的小钻头将墨盒盖上的气孔钻大。

b、把墨水瓶插入气孔,刺穿里面的海绵,然后慢慢挤压,使墨水流进墨盒。不要灌得太满,只要灌墨水瓶的三分之一就可以。

c、擦去墨盒上多余的墨水。确保没有墨水从喷墨头滴出后再装入打印机。

注意事项:

a、不要将墨水溅到墨盒电路板上,以免造成短路。

b、LEXMARK墨盒的打印头及电路板不能碰硬物,以免损坏,损坏后的墨盒加水后,可能无法打印或打不出很好的效果。

c、LEXMARK墨盒加水后,放入打印机内,待5分钟,以便墨水渗入打印头,之后使用。

d、填充的最佳时机为墨水尚未完全耗尽时。当发现墨水不足,打印效果不佳时,可能已造成墨盒空烧,电路损毁。

e、内含海绵的墨水盒请以填充2次为限,否则一旦海绵腐坏,则会造成漏墨的情形。

八、LEXMARK彩色墨盒

1、加注工具:开盖器 小钻头 夹子 手套

2、添加LEXMARK 12A1140、12A1980、17G0060、1380619、13619HC、1382060、15M0120、12A1985、15M0125、12A1990墨盒的方法:

a、把开盖器卡在墨盒盖上面,用力压手柄的底部,撬开墨盒盖。

b、把墨水瓶插入相应颜色的洞中,慢慢挤压墨水瓶。当墨水开始出现在海绵上面,停止挤压并拔出墨水瓶。在墨水瓶没有拔出墨盒前不要松开瓶子,用同样方法填充其他两种颜色。

c、填充完后,把盖子放回到墨盒上面,用提供的夹子把它们夹在一起。

3、添加LEXMARK 10N0026墨盒的方法:

a、用一字小螺丝刀将墨盒盖打开。

b、用牙签分别在外露的六个小孔依次插入,分辩颜色。

c、把墨水瓶的针管尽可能深地插入相应颜色的洞中,回抽1~2MM后慢慢挤压墨水瓶,如果有看到墨水从喷头处溢出或看到海绵处有墨水流动的迹象立即停止。在墨水瓶没有拔出墨盒前不要松开瓶子。

d、擦去喷墨头的墨水,再次放回打印机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0-20 2:09:32

惠普清零大全

--------------------------------------------------------------------------------

以下内容只有回复后才可以浏览

1。HP 4000/4050/4100/5000

(1)按"项目"键左端加"数值"键左端开机。

  (2)当液晶屏上出现"RESET MAINTENANCE COUNT"(重设计数器)时,松开各键。

2。HP 4500/4550

(1)按住"取消"键和"选择"键开机,当液晶亮起来时,松开二键。

  (2)按住"数值"键的右端,然后按"选择"键。

  (3)你将在完成正常自检后进入"SERVICE MODE"(服务模式)。

  (4)按"项目"键找到"FUSER MAINTENANCE COUNT"(这句我翻译成加热组件保养计数器不知当否?)

  (5)按"数值"键找到"0"

(6)按"选择"键保存。

  (7)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3。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TRANSFER KIT SELECT IF DONE"(传送单元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4。HP COLOR LASERJET 4500/455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按"菜单"找到"RESET MENU"

(2)按"项目"键找到"FUSER KIT SELECT IF DONE"(加热组件已好)

(3)按"选择"键。

  (4)按"执行"键机器返回ready状态。

5。HP COLOR LASERJET 4600 (IMAGE TRANSFER KIT(ETB) RESET)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TRANSF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6。HP COLOR LASERJET 4600 (FUSER KIT RESET)加热组件重置

(1)在实施维护之前,液晶应显示"NEW TRANSFER KIT= (新传送单元)

  (2)按向下箭头高亮显示"YES",按"检查"键来重设或进入"CONFIGURE DEVICE"(配置设备),选中"RESETS"中的"RESET SUPPLIES"(恢复厂商设定),选择"NEW FUSER KIT"(新传送单元),然后选择

7。HP 8000/8100/81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开机正常后,按"菜单"键找到"CONFIGURATION MENU"(配置菜单)

(2)按"项目"键找到"SERVICE MASSAGE=ON/OFF"(服务信息)

(3)选择"OFF",按选择键保存。

  (4)关机。按数值键减号和项目键减号开机,在液晶出现"RESET MAINT/COUNT"(重置计数器)后松开各键。

8。COLOR LASERJET HP 8500/8550  (TRANSFER KIT RESET)传送单元重置

(1)按"菜单"键找到"RESETS MENUS".

(2)按"项目"键找到"RESET TRANSFER LIFE COUNT"重设传送单元寿命

  (3)按"选择"键,然后按"执行"键返回ready状态。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0-20 16:24:03

s6300打印机的常见问题解决!!

1. 是否支持Windows XP?

答: 支持。

2. 打印结果与计算机屏幕上的色彩不一致,怎么办?

答: 计算机屏幕的色彩,是利用RGB主动发光方式实现的,而打印机打印的色彩,是利用YMCBk利用光吸收来实现。这2种方式不同,不可能实现完全相同。但是,用户可以利用打印机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进行适当调整,使两者的效果接近。例如,利用Photoshop对显示器进行校准,在驱动程序中,设置ICM选项。(开始 / 设置 / 打印机 / Canon S6300 / 打印机 / 属性 / 主要 / 色彩调节 / 手动 / 设置 / 启动 ICM)

3. 打印的表格,竖线不直,怎么办?

答: 可能是没有做“打印头对齐”操作。请从打印机驱动程序中,执行打印头对齐。(开始 / 设置 /打印机 / Canon S6300 / 打印机 / 属性 / 维护 / 打印头对齐)并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4. 能否使用灌注墨水?

答: 不能。佳能公司不生产灌注墨水。只有使用佳能原装的墨盒,才能保证打印质量。另外,使用灌注墨水可能造成打印头损坏等故障。

5. 取出打印机卡纸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 在打印机卡纸时,可能需要打开打印机前盖。此时,请注意不要碰到打印机墨盒后面的标尺带(透明的带子。在墨盒的后面)。

6. 打印时,“纸张厚度调节杆位置不正常”,怎么办?

答: 打印时,需要根据使用的纸张厚度,调节纸张厚度调节杆,以保证最佳的打印机效果,并防止打印头与纸张有接触,磨损打印头。请根据使用的纸张类型(驱动程序中选择的纸张类型),调节纸张厚度调节杆。

7. 以前使用BJC-2100SP打印机,现在安装S6300打印机驱动程序后,无法打印,计算机提示“有其他的程序正在使用,请退出其他的程序后再执行”,怎么办?

答: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BJC-2100SP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卸载引起的,需要卸载BJC-2100SP的驱动程序。卸载时,需要使用打印机提供的卸载方法,例如: 开始 / 程序 / BJ打印机 / 删除。如果无法卸载,可以重新安装BJC-2100SP的驱动程序,然后按“开始 / 程序 / BJ打印机 / 删除”方法卸载,再安装S6300的驱动程序。

8. 打印不出墨,怎么办?

答: 可以按照下面步骤进行检查。 1) 查墨水盒的安装是否到位 2) 查墨水盒的封装,看封装胶带是否完全拆开。 3) 执行喷孔检查,看故障是否依旧。 4) 执行打印头清洗3遍。再做喷孔检查。 5) 执行深度清洗一遍,再做喷孔检查。 6) 如果故障依旧,请与佳能认定的外设维修站联系。

9. 一次购买、存储大量的墨水盒,有必要吗?

答: 我们不建议用户存储大量的墨水盒。因为佳能打印机的消耗品,会在打印机停产后,继续供应,没有必要自行存储大量的墨水盒。

10. 怎么保存打印头?

答: 打印头应该一直存放在打印机中,没有必要取出保存。取出打印头并在打印机外边保存,可能会造成打印头损坏。

--------------------------------------------------------------------------------

作者:老用户

发表时间:2004-11-10 13:04:35

原文由 apam[/B] 发表:

i950,6500i,f9000,9100等机型如何清零?不然在你那卖了打印机以后不能清零可不是很好哦

对啊请老牛想办法

--------------------------------------------------------------------------------

作者:rnxf

发表时间:2004-11-18 11:51:36

Thank you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1-18 16:25:23

佳能的维修软件和清零软件有的朋友请贴出来。

canon废墨计数器清除方法:

按着“进纸”开机,然后在不松开“电源”的同时连按2下“进纸”,之后同时松开两键,机器开始初始化。等初始化完成后,连续按4次“进纸”,在按一下“电源”,机器就清除计数器

然后就OK了

废墨清除应该是:

1、按住进纸键,打开电源。

2、按住电源不放,按2下进纸键,马上放开电源键。

3、等初始化,亮绿灯后,按进纸键3下。

4、关闭电源。

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把上盖拆开,再把机芯拆开,下面的吸墨绵拿出清洗拧干装回就可以了,

--------------------------------------------------------------------------------

作者:余牛

发表时间:2004-12-3 11:15:27

佳能机子清零部分资料,希望大家能补全

现在很多人开始使用佳能的连供了,但佳能机子如何清零就很少资料,希望大家有的话跟贴一起放上去.(机型:BJC-2000、BJC2100、BJC-80、BJC7000/7100、S300、S900、BJC-4650/4550、S400、S450、BJC-6500、S-600、MPC400、600F、F9000、bjc-8200 、bjc -5000\5100、BJC-8500 、bjc-6200 、BJC6000、BJC-3000、bjc -1000sp 、bjc-255sp 、bjc-85、BJ-30、s6300、S100SP、I255,现在还欠9100!、S630、S700、PIXNS 950i,850i,560I、F6600还差什么继续加)听说现在新出的佳能机子都是用维修软件来清零的,不知道哪里有佳能机子的维修软件

II320的打印机,要先用手动清零,然后在用软件调整,才可一完全的清零.I550的是用手动清的.但是I320和I255.I355.I350等机必须要用手动清零.

I320的手动清零和清零步骤如下:

1、安装好打印头

2、按着POWER键,然后通电。

3、当指示灯亮时,按着POWER键不放,双击RESUME键。

4、通过USB线把打印机连接到电脑上。

5、打开General Tool软件,在其上选“USB PORT”一项

6、此时选择“SET DESTINATION 1 ”,就可以重置EEPROM。

255的清零方法

I255的手动清零和清零步骤如下:

1、安装好打印头

2、按着POWER键,然后通电。

3、当指示灯亮时,按着POWER键不放,双击RESUME键。

4_就可以重置EEPROM。

S900规格+3D功能就是F930了,不知道清零相同吗?

CANON打印机自检方法

Canon打印机.两种方法:

机器安装就绪后

(1)开机时按住电源键等待机器发出声音(1到2声)后放开;

(2)先按住进纸键再按电源键开机,3秒后再放开进纸键。

1、BJC265SP、4310、4650:上纸后按POWER键听一声,等待自检;

2、BJC2000:此机器为单键操作,上纸后接上电源状态下,按两下键等待

3、BJC3000:开机后,按住进纸键,灯闪两次,然后放开进纸键;6000:单键,

 上纸后按住小键听两声;

4、BJC5000、5100、7100:上纸,按POWER键听两声或等听到音乐声后放开

(会打出彩色图片);

5、BJC5500:上纸后按住POWER键听两声或先按住进纸键的同时再按POWER键

开机,3秒后再放开进纸键

6、BJC50:上纸,按住POWER键听两声,空走纸一遍,再进纸方可执行打印;

7、BJC30、80:方法一:打开电源,上纸后,按住MENU(菜单)键听一声后放手,

再按一次。方法二:关机状态下,按住进纸键开机,听一声后放开,等待自检

以下是佳能打印机的维修清费墨方法:与大家共享!!!

一\进维修模式

1\关机.按resum健,按power健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健时,松开resum健.然后按resum健,松开power健.

(按resum健时,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开始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按不同次数的resum健(根据机型不同.).

4)按power健,执行.

佳能部分喷墨机维修模式

佳能:BJC-20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和目标设置(日本以外)

按一次 目标设置(日本)(EEPROM不清除)

按住2次(2次间隔1秒种以内) 目标设置(其他)(EEPROM不清除)

佳能BJC21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

按1次 目标设置(日本.BJF210)

按2次 目标设置(其他.BJC2100)

按3次 目标设置(SP:BJC2100SP)

佳能BJC-80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佳能BJC7000/7100

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字住POWER键开机.

2.组住POWER键,在初始化完成前,连续按RESUME键2次

3.初始化完成后,根据下表按RESUME键,选择相应的功能.

4.按POWER键执行

按RESUME键次: ERROR指示灯: 功能:

0次 不亮 退出维修模式

1次 亮 打印最终出厂打印,关机停止

2次 不亮 清除EEPROM数据

3次 亮 清除EEPROM中废墨记数

4次 不亮 打印EEPROM中数据

5次 亮 改变国家标志

6次 不亮 打印普通纸的耐用性图案

7次 亮 打印光面PHOTO纸的耐用性图案

8次 亮 打印LF检测图案

9次 不亮 恢复正常模式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CANON打印机如果蜂鸣器响5声即为废墨仓满,一般都可以通过按键和电源配合操作

解决。对于210、210SP、240、255、265等机器,上面有两个按键且使用02、03、05墨盒的机型按下面方法操作:同时按住左、右两键,插入电源,然后松开两键;按左键开机,松开左键后按右键5次(按一次响一声),等待几秒后按左键关机;拔掉电源插头确认。

EPSON打印机废墨舱满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按键清零(复位),

另一种是用专用软件清零(复位)。对于有进纸键、清洗键的打印机,用按键清零(复位)的方法是:同时按住进纸键、清洗键开机,待电源灯闪两次松开进纸键和清洗键,待电源灯再闪两次后,按住清洗键十秒,这时所有指示灯同时闪一下,清零(复位)结束;对于所有EPSON打印机都可以使用专用软件清零(复位),方法是:先联机进入调整程序,选择机型、选择接口、选择销售市场区域然后进入调整窗口,按提示运行维修项中的废墨保护数清零即可。有些打印机废墨舱满后无法进入调整程序,这时必须在打印机开机后进行初始化的过程中完成上述操作。

佳能S900如何清废墨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3次 黄灯亮 EEPROM信息RESET

4次 绿灯亮 费墨设置

也就是按4次RESUME键,再按POWER键,再按POWER键就清除了,然后按1次RESUME键,再按POWER键就可以打印出厂检测页,看看是否有“DI=0%”的字样,表明当前费墨量0。

CANON BJC-4650/4550资料

1、最大幅面: A3

2、分辩率: 720*360(黑墨盒)、360*360(彩墨盒)

3、所用墨水盒: BC-20 700页/墨盒、BC-21e 120页/黑墨水盒、60页/彩色墨水盒、B

C-22e 40页/墨盒(BJC-4550不能用22E)

4、打印速度: 5张/分(黑墨盒)、2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DOS、WIN3.X/95/98/2000、NT4.0、Mac

6、缓存: 64KB(输入缓存)、32KB(下载缓存)

7、内置控制模式: LQ模式、BJ模式、佳能扩展模式

8、接口: 并口、Mac串口

9、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亮 响1声

卡纸 黄灯亮 响2声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1声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2声

BJ墨盒移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3声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4声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5声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6声

打印机位置校正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7声

头温度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8声

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9声

清洁错 黄/绿灯交替闪 响10声

10、清洁操作: 开机后按RESUME听到鸣叫2声后松手。

11、EEPROM重置: A、按POWER、RESUME和CARTRIDGE键插入AC适配器后释放全部。

B、同时按RESUME、CARTRIDGE键,然后按POWER键。

C、按CARTRIDGE键选择相应次。例如4声为欧洲BJ模式。

D、释放RESUME键清洁EEPROM。

E、将电源线从打印机上拔下来,再重新插上去。

12、设置打印模式: 按POWER键听到1~4声为自检打印,8声为欧/亚LQ模式,

9声为欧/亚BJ模式。

佳能:BJC-20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和目标设置(日本以外)

按一次 目标设置(日本)(EEPROM不清除)

按住2次(2次间隔1秒种以内) 目标设置(其他)(EEPROM不清除)

佳能BJC2100

EEPROM清除

1.拆去墨盒,按RESET,插电源线.

2.松开RESET键,5秒内再按此键并松开,小车会移到中间.

3.按住RESET键多余2秒种,松开.

4.根据下表,按住RESET键.

5.关机.

操作: 设置内容:

按住2秒以上 EEPROM清除

按1次 目标设置(日本.BJF210)

按2次 目标设置(其他.BJC2100)

按3次 目标设置(SP:BJC2100SP)

佳能BJC-80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佳能BJC7000/7100

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字住POWER键开机.

2.组住POWER键,在初始化完成前,连续按RESUME键2次

3.初始化完成后,根据下表按RESUME键,选择相应的功能.

4.按POWER键执行

按RESUME键次: ERROR指示灯: 功能:

0次 不亮 退出维修模式

1次 亮 打印最终出厂打印,关机停止

2次 不亮 清除EEPROM数据

3次 亮 清除EEPROM中废墨记数

4次 不亮 打印EEPROM中数据

5次 亮 改变国家标志

6次 不亮 打印普通纸的耐用性图案

7次 亮 打印光面PHOTO纸的耐用性图案

8次 亮 打印LF检测图案

9次 不亮 恢复正常模式

CANON BJC-7100 废墨仓满清除方法

故障现象:开机完成初始化后出现 RESUME 键灯为橙色闪烁响八声。

在维修方面,你可以重新增加、设置 EEPROM 数据,并且可执行表格内3-4项的功能。

《1》 当按住“RESUME”键时,同时在机上按“POWER”键机器运行。

《2》 按“POWER”键,在处始化次序完成之前按两次“RESUME”键(当“POWER”灯闪一下)。

《3》 完成初始化次序后,按住“RESUME”键数次来选择所需的功能。

《4》 按“POWER”键来执行所选择功能作用。

功能作用栏杆 RESUME键数 错误灯 标记

挽救EEPROM所有服务数据 二次 关闭 在完成状态下电源自动关闭

挽救EEPROM废墨量设置系统 三次 开 完成后电源自动关闭

打印EEPROM设置系统 四次 关闭 完成后电源自动关闭

《5》.自检方法

按“进纸”键响三声方手。

《6》 BJC-7100 色彩直线校正。

(1) 按“进纸”键和“POWER”键响二声,方开“进纸”键。

(2) 再按“进纸”键,亮“进纸”键灯为黄色。

再按回“POWER”键一次即可。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CANON S40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1150页/墨水盒、160个喷嘴

BC-33e (BCI-3eBK/3Ec/3eM/3eY)分别为(1520/55)页每个墨水盒、BC-34ephoto(BCI-3Epbk/3ePC/3Epm/3Epy)分别为(920/380/210/450)页/墨水盒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4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95/98/2000、NT4.0、Mac (双平台)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闪2次

卡纸错 黄灯闪3次

墨水用完 黄灯闪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闪5次

无墨盒 黄灯闪6次

小车错 黄灯闪7次

废墨警告 黄灯闪8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9、EEPROM重置: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运行之前快速按二次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重置、3次废墨水量重置)。

E、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 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S45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450页/墨盒、160个喷嘴

BC-31e (BCI-3eC/3eM/3eY)分别为(54/81/104)页每个墨水盒、BC-32ephoto跟BC-31e一样,(每种颜色48个喷嘴)

双墨盒系统:(BC-30e+BC-31e、BC-31e+BC-32ePHOTO)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6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3.x/WIN95/98/2000、NT4.0、MacOS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2次

卡纸错 黄灯3次

墨水用完 黄灯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5次

无墨盒 黄灯6次

小车错 工 黄灯7次

废墨警告 黄灯8次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9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错误代码)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无提示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C、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D、最后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BJC-6500技术资料

、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亮 响2声

卡纸错 黄灯亮 响3声

墨水用完 黄灯亮 响4声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亮 响5声

无墨盒 黄灯亮 响6声

BJ墨盒错 黄灯亮 响7声

废墨警告 黄灯亮 响8声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亮 响9声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灯闪1次 响10声

RAM错 黄灯闪2次 响10声

EEPROM错 黄灯闪3次 响10声 6800

原位错 黄灯闪4次 响10声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5次 响10声 5400

废墨满错 黄灯闪6次 响10声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灯闪7次 响10声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8次 响10声 5200

小车错位 黄灯闪9次 响10声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灯闪10次 响10声 57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不闪 无响 5910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释放RESUME键,再按两下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E、按POWER键确认。

(如果使用黑/彩墨盒去打印测试页,照片彩色/彩色一样,

不可能进入维修状态,如果你改变设置,就要执行打印测

试页进行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听到鸣叫2声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听到鸣叫1声后松手。

12、故障:一、开机后响6声、闪橙色灯6次

分析:1、没有墨水或其中一色没有

2、打印头坏或其中一个打印头坏。(因:黑色与彩色分开)

3、主板供墨部分坏。

CANON S-600的部分维修用资料

错误代码指示:

黄灯闪烁次数 错误位置

2次 供纸错误

3次 卡纸

4次 无墨水错误

6次 打印头未安装

7次 打印头错误

8次 废墨错误

黄/绿交替闪烁次数 错误代码 错误位置

2次 5100 CR错误

3次 6000 LF错误

4次 5C00 清洁传感器错误

6次 5400 温度错误

7 次 5C00 废墨满

8次 5200 头温度错误

9次 6800 EEPROM错误

长亮 RAM错误

无指示 墨水传感器错误

CANON维修资料(简体正版)转载必究![原创]

佳能S/M系列维修资料

佳能S300维修模式

1.关机.按住RESUME键,按住POWER键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键时,松开RESUME键,然后按RESUME键2次,松开POWER键,(按住PESUME键时

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操作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根据下表RESUME键.

4.按POWER键,执行.

按键次数: 指示灯: 维修模式功能:

1次 黄灯亮 出厂检测打印

2次 绿灯亮 EEPROM信息打印

5次 黄灯亮 目标设置

6次 绿灯亮 PTH值打印

目标设置:

选择模式设置,按POWER键,根据下表按P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

按键次数: 目标:

1次 海外(S300)

2次 日本(BJS300)

佳能 S400维修资料

1分辩率: 1440*720

2所用墨水盒: BC-30e 1150页/墨水盒、160个喷嘴

BC-33e (BCI-3eBK/3Ec/3eM/3eY)分别为(1520/55)页每个墨水盒、BC-34ephoto(BCI-3Epbk/3ePC/3Epm/3Epy)分别为(920/380/210/450)页/墨水盒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4张/分(彩墨盒)

5、打印缓存: 128KB

6、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7、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闪2次

卡纸错 黄灯闪3次

墨水用完 黄灯闪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闪5次

无墨盒 黄灯闪6次

小车错 黄灯闪7次

废墨警告 黄灯闪8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8、EEPROM重置: 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运行之前快速按二次RESUME键.

C、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D、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重置、3次废墨水量重置)。

E、按POWER键确认。

9、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0、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1、故 障: 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CANON S450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440*720

3、所用墨水盒: BC-30e 450页/墨盒、160个喷嘴

BC-31e (BCI-3eC/3eM/3eY)分别为(54/81/104)页每个墨水盒、BC-32ephoto 跟BC-31e一样,(每种颜色48个喷嘴) 双墨盒系统:(BC-30e+BC-31e、BC-3 1e+BC-32ePHOTO)

4、打印速度: 9张/分(黑墨盒)、6张/分(彩墨盒)

5、操作系统: win3.x/WIN95/98/2000、NT4.0、MacOS

6、打印缓存: 128KB

7、接口: 并口(IEEE1284、ECP)、USB 8、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供纸错 黄灯2次

卡纸错 黄灯3次

墨水用完 黄灯4次

错误安装墨盒 黄灯5次

无墨盒 黄灯6次

小车错 工 黄灯7次

废墨警告 黄灯8次

打印头校正错 黄灯9次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错误代码)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感器错 无提示 9、EEPROM重置:A、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B、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C、按RESUME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

2次为EEPROM ALL CLEAR、3次WASTE INK CLEAR)

D、最后按POWER键确认。 10、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2下后松手。 11、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绿灯闪1下后松手。 12、故 障:开机后绿色灯和橙色灯交替闪10次。 原因:打印机清洁单元电机故障。

佳能是S600如何清废墨

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然后松开RESUME。

2. 按两次RESUME键后,放开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3. 按RESUME钮3次,然后按POWER关电源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

佳能 MPC400、600F 喷墨多功能一体机出现代码#343#表示废墨已满,需要清零:

1、按照下面的方法进入维修模式

2、按滚动键选第七项后确定

3、再选第五项把数字改为0

4.确定,关机。

佳能 MPC400、600F 多功能一体机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

1、按复印键

2、按菜单键

3、按复印键

4、按#字键

bjc-8200 维修功能:

小车错 黄灯闪2次 响10声 5100

清洁错 黄灯闪4次 响10声 5c00

asf 传感器错 黄灯闪5次 响10声 57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6次 响10声 5400

废墨满错 黄灯闪7次 响10声 5b00

打印头温度错 黄灯闪8次 响10声 5200

eeprom 错 黄灯闪9次 响10声 6800

rom 错 黄灯闪10次 响10声 6100

其它硬件错 黄灯闪11次 响10声 6300

安装错误:墨水低警告 无提示, 打印头温度错无提示。

喷嘴检测:通电后,按resume 键2次后松手(灯闪2次后)\1次则为清洗。

bjc8200废墨清零

A、先按着R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开机。 B、当指示灯亮时,按着POWER键不放,双击RESUME键。 C、同时松开POWER健和RESUME键,此时进入维修状态。 D、按RESUME键选择相应的次数。 四次为全清废墨.E、最后按POWER键确认。

bjc -5000\5100 维修功能:

原位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清洁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送纸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头温度错 黄7\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墨水加热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bj 墨盒无响应 黄9\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eeprom 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rom 错 黄11\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ram 错 黄12\绿1灯交替闪 响7声

清洁操作:开机后按resume 听到2声后松手。

自检打印:按power 键听到1声后为自检打印。

eeprom 重置:

a 、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 键

b 、指示灯闪时按resume 键两下会听到1声鸣叫

c 、当灯变绿进入 按resume 键选择相应次数(10次为eeprom 、4次为wasteink

d 、按power 键确认(注执行完eeprom all clear 后要执行自动头对齐功能 [3次]然后检查废墨吸收海绵,根据情况执行 25%.50%.75%功能。

bjc-6200维修功能:

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1次

ram错 黄绿灯交替闪2次

eeprom错 黄绿灯交替闪3次 6800

原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4次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5次 5400

废墨满错 黄绿灯交替闪6次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错 黄绿灯交替闪7次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8次 5200

小车错位错 黄绿灯交替闪9次 5600

asf传感器错 黄绿灯交替闪10次 5700

扫描盒错 黄绿灯交替闪11次 5210

系统恢复错 黄绿灯交替闪12次 5000

安装错误 墨水传器错 无提示

eeprom重置:

1. 按resume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不放手

2. 双击resume键,释放power键,进入维修模式.

3. 按resume钮选取不同的状态(1次为eeprom测试打印页,2次为eeprom,all clear,3次wasteind clear)

4. 通电后,按resume钮确认.

喷嘴检测:通电后,按resume钮闪2次后松手

清洗操作:通电后,按resume 钮闪1次后松手.

Canon BJC-8500维修资料

1、最大幅面: A4

2、分辩率: 1200*1200

3、打印头: BJ-50(需要6个不同颜色的墨水盒支持打印)

每种颜色256个喷嘴(黑、青、品红、黄、PHOTO青、PHOTO 品红)

4、所用墨水盒: BCI-5C/482张、BCI-5M/120张、BCI-5Y/84张(彩色墨水盒)、BCI-5BK/370张黑墨水盒、BCI-5PM/132张、BCI-5PC/132张(照片彩色墨水盒)

5、打印速度: 3张/分(单色)、3张/分钟(彩色)

6、操作系统: WIN95/98/2000、NT4.0、Mac OS8.1

7、常驻控制模式: 佳能扩展模式

8、缓存: 80KB

9、接口: 并口(IEEE、ECP)、USB(使用USB接口时,配置必须在WIN98以上)

10、维修功能:

故障现象:开机完成初始化后出现 RESUME 键灯为橙色闪烁响六声,交替橙色和绿色灯闪烁。

1. 插入电源之前,同时在机上按“POWER+ RESUME”键机器运行(听二声响)。

2.按住“POWER” 键时,按三次“RESUME”键,然后,松开“POWER” 键。

3.按 “RESUME”键的次数来选择。(其中按三次亮橙色是解除废墨仓错误。)

4.按 “POWER” 键来确认。

canonF9000废墨计数器清除方法:

按着“进纸”开机,然后在不松开“电源”的同时连按2下“进纸”,之后同时松开两键,机器开始初始化。等初始化完成后,连续按4次“进纸”,在按一下“电源”,机器就清除计数器

然后就OK了

废墨清除应该是:

1、按住进纸键,打开电源。

2、按住电源不放,按2下进纸键,马上放开电源键。

3、等初始化,亮绿灯后,按进纸键3下。

4、关闭电源。

F9000废墨满了的日文示意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F9000废墨满了的英文示意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中日机型对照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佳能管方网站

http://www.canon.com.cn

佳能驱动

http://www.canon.com.cn/down/static/driverflistview.html

BJC6000

Rom错 黄灯闪1次 响10声

Ram错 黄灯闪2次 响10声

Eeprom错 黄灯闪3次 响10声 6800

原位错 黄灯闪4次 响10声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5次 响10声 5400

废墨满错 黄灯闪6次 响10声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错 黄灯闪7次 响10声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灯闪8次 响10声 5200

小车错位错 黄灯闪9次 响10声 5600

墨水传感器错 无 无 5910

清洁传感器错 无 无 5c00

喷嘴检测:通电后,按resume钮听到达声后松手.

清洗操作:通电后,按resume 钮闪1次后松手. 其它同bjc-6200

BJC-3000

Rom错 黄1/绿1灯交替闪

Ram错 黄2/绿1灯交替闪

Eeprom错 黄3/绿1灯交替闪 6800

原位错 黄4/绿1灯交替闪 5100

温度传感器错 黄5/绿1灯交替闪 5400

废墨满错 黄6/绿1灯交替闪 5b00

打印头温度过高错 黄7/绿1灯交替闪 5200

打印头温度传感器错 黄8/绿1灯交替闪 5200

小车错位错 黄9/绿1灯交替闪 5600

供纸传感器错 黄10/绿1灯交替闪 5700

其它同bjc-6200

bjc -1000sp 维修

清洁操作:开机后按resume 键两秒或两秒钟以上。

喷嘴测试:开机后双按reset 键,此时喷嘴测试页开始打印。

eeprom 重置:1不安装墨盒,按resume 键安ac 适配器

2 释放resume 键,5秒内重按一次松手,小车自动走到中间停住。

3 按住resume 键,两秒或两秒以上然后释放它。

4 完成设置后,要拨下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打印数据状态页:1不安装墨盒,按resume 键安ac 适配器。

2 释放resume 键,5秒内重按一次松手,小车自动走到中间停住。

3 打开前盖,安装黑色(必须)墨盒。

4 关上前盖双按resume 键,打印机此时开始测试打印。

5 完成测试后,要拨下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bjc-255sp

1、开启电源,按下电源开关。

2、开始打印头清洗;按下复位键,并保持多于2秒然后放开它。打印机开始清洗,并在15秒内结束。

进行打印测试操作:

canon的许多机型进行打印测试操作时都是采用下述方法:

1、按下电源按钮,将打印机电源关闭。

2、按住电源按钮,直到您听到打印机鸣叫一声后再松开电源按钮。打印机将会连 接打印一份测试样张,直到您按下复位按钮后,打印机将取消打印操作。

3、打印完一页样张后,按下复位按钮,来停止连续打印操作

canon s6300清零

一\进维修模式

1\关机.按resum健,按power健开机,绿灯亮.

2\在按住power健时,松开resum健.然后按resum健,松开power健.

(按resum健时,指示灯绿/黄闪烁).

3)初始化开始时,绿灯闪烁.绿灯亮后,按不同次数的resum健(根据机型不同.).

4)按power健,执行.

bjc -1000sp 维修

清洁操作:开机后按resume 键两秒或两秒钟以上。

喷嘴测试:开机后双按reset 键,此时喷嘴测试页开始打印。

eeprom 重置:1不安装墨盒,按resume 键安ac 适配器

2 释放resume 键,5秒内重按一次松手,小车自动走到中间停住。

3 按住resume 键,两秒或两秒以上然后释放它。

4 完成设置后,要拨下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打印数据状态页:1不安装墨盒,按resume 键安ac 适配器。

2 释放resume 键,5秒内重按一次松手,小车自动走到中间停住。

3 打开前盖,安装黑色(必须)墨盒。

4 关上前盖双按resume 键,打印机此时开始测试打印。

5 完成测试后,要拨下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佳能BJ-30报错信息

错误状态 错误灯 ON LINE灯 蜂呜器

电池电压低错(用电池时) Fc 关 响5声

供纸错 E1 关 响2声

卡纸错 E2 关 响2声

BJ墨盒安装错 E6 关 响2声

墨盒不匹配 C8 关 响2声

废墨吸收器警告 C1 关 响2声

电池电压过低告警 C5 关 响2声

墨盒移去告警 C6 关 响2声

缺墨告警 BK闪烁 关 响2声

ROM错 F1A 关 响5声

RAM错 F1b 关 响5声

EEPROM错 F1C 关 响5声

原位传感器错 F1 关 响5声

打印位置校正错 F3 关 响5声

电池电压低错(用AC适配器时) Fc 关 响5声

内部温度传感器错 F11 关 响5声

温度异常升高 F12 关 响5声

未安装打印头错 F13 关 响5声

废墨满错(废墨仓满错) F14 关 响5声

bj-30 一直按住menu键,蜂鸣器响两声后,用cartridge键按键5次调到6;再按住menu键,开始自检。

bjc-70 同bj-30

佳能BJC-80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bjc-85

EEPROM清除:

1.按住POWER和RESUME键,插电源线,初始化后手松开.

2.按住RESUME和CARTRIDGE键,按POWER键,直到听到1长1短的蜂鸣后.

3.根据下表,按CARTRIDGE,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4.按RESUM键,设置相应的废墨量.

5.用POWER键关机

(如果为25%,50%或75%,要用POWER键开机.如果为0%,要用POWER键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线)

按CARTRIDGE次数: 默认设置:

7次 0%

16次 25%

15次 50%

14次 75%

CANON打印机如果蜂鸣器响5声即为废墨仓满,一般都可以通过按键和电源配合操作解决。对于210、210SP、240、255、265等机器,上面有两个按键且使用02、03,05墨盒的机型按下面方法操作:

1 同时按住左、右两键,插入电源,然后松开两键;

2 按左键开机,松开左键后按右键5次(按一次响一声)等待几秒后按左键关机

3拔掉电源插头确认。

佳能S100SP维修资料

重写清零

A、不安装墨盒,按RESET键通电源

B、释放RESET键,5秒内重按一次

C、打开前盖,安装黑色墨盒

D、关上前门双击RESET键,打印机此时开始测试打印。

E、完成测试后,要拨电源才能再次打印

按RESET键听到呜叫2声或以上时松手,此时清洗开始。

网友:
新手来混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