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主板 12V电压项数值过高

楼主(2019-01-02):
华硕主板 12V电压项数值过高导致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IO附近的电压检测电阻

网友:
这种老问题还需要问吗?论坛里搜索一下一大堆

网友:
查查io电压检测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拆了12V的两个分压电阻,然后和5V的IO检测连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