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1-02):
外观型号:H81M-P33
版号:MS-7817 1.2
故障:不上电

                 点开关无反应

测开关电压有4.68V

测跳冒电压3.2  OK

测32.768晶振2端压差正常

打开图纸 IO页面找到DPWROK 和RSMRST测量点

首先测量DPWROK 正常

继续测量RSMRST#为0,3V 不正常 找到故障点

断电打值 只有27不确定好坏  8系列主板后RSMRST# IO上面的值都只有几十  拆掉IO 来排除下桥这边的好坏 拆掉IO打值783 说明桥这边OK的 IO不发出RSMRST#

手里没找到这个IO 直接拆掉RSMRST#引脚

拆掉后RSMRST#顺利产生 主板修复 (说明:RSMRST#因为是内部开漏输出 需要外部上拉 有的IO可以拆掉不用 有的IO本身也需要这个电压 拆掉后不能工作

 会员121373100鑫豆2024-12-24 19:27
 会员613326100鑫豆2023-12-23 10:31
 会员1420153100鑫豆2023-12-16 18:01

网友A:
图片丢了这么多什么情况 网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丢了这么多什么情况 网络异常?

有图纸好修多了,这个图纸论坛能下到?楼主上传上来也好,方便大家。

网友:
图纸点位 需要的拿去 已经上传好了

MS-7817-1.2 点位图.zip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    省了个IO

网友:
楼主上传上来也好,方便大家。。。。。。

网友:
最近也碰到V星的主板,8.1版本的,测量vccrtc没有,主板vcc3短路大概率pch短了。

网友:
近水楼台先得月,问一下售后的人如何修。

网友B:
RSMRST#因为是内部开漏输出 需要外部上拉 有的IO可以拆掉不用 有的IO本身也需要这个电压 拆掉后不能工作你,那你这里属于哪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因为是内部开漏输出 需要外部上拉 有的IO可以拆掉不用 有的IO本身也需要这个电压 拆掉后不能工作你 ...

翘起引脚电压出来了,你说属于哪一类?

网友:
是显卡短路了么 那应该换显卡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因为是内部开漏输出 需要外部上拉 有的IO可以拆掉不用 有的IO本身也需要这个电压 拆掉后不能工作你 ...

人家还不是很熟练,多教一下嘛!这个应该是开漏输出的吧?要是输入的话才需要外部上拉对吗?

网友:
是IO的内部开路问题造成的,这个是没有元件的应急维修,希望可以用长久

网友:
有图纸还是蛮好修的,最怕没的图的只能三板斧了。

网友:
楼主这个试机风扇不错 很迷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厉害了,老铁。感觉现在好些主板当时可以用,事后不一定会出问题,最好还是代换掉故障元器件。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