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s不充电

楼主(2019-01-02):
苹果6s插充电器短路但充电器不拔出又好了但不充电 ,无电流反映。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显示充电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显示充电图标

就是什么都不显示  插充电器那瞬间会有短路  但是不是一直短路

网友:
对  插充电器和时候  但是只是那一下

网友:
换usn控制管

网友:
换了  所有跟充电有关的ic都换完了

网友:
尾插排线座子

网友:
换了  唯一没有换的就是电池坐了

网友:
要是插充电器不短路  还好修  插上充电器那一下短路 然后又好了  但是没电流反映

网友B:
万用表测下尾插座子阻值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下尾插座子阻值看

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