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下这个三星4321一体机,新换的硒鼓打印出来很脏

楼主(2019-01-02):
大师们帮忙看下这个三星4321一体机,新换的硒鼓打印出来很脏,可能是哪个部件出现问题。

网友:
先换鼓试,不行的话就要看高压正常不,硒鼓跟各接触点正常

网友:
换的原装息鼓吗?不是就换原装息鼓试哈

网友:
你确定你新换的那个鼓没问题吗?感觉还是鼓的问题

网友:
鼓是代用鼓,但不是鼓的问题,这些鼓放到其它机器里一切正常,只有在这台机子里面鼓芯上面就会有很多碳粉

网友:
感觉那个是粉木有刮干净啊鼓芯 看看手动转鼓芯啊看看刮的干净吗,干净的话就考虑鼓芯接触的点啊 或者高压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判断高压的好坏呢,是用万用表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