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充电到百分之70后重启

楼主(2019-01-02):
各位大侠,我有台iphone 7p充电到百分之70后间隔一段时间就重启,充电电量达到百分之90时候会出现白苹果,拔掉充电线强制重启就可以进系统。如果关机充电电池可以充电到百分之一百。请问是啥问题,进水机

网友:
感觉可以把充电芯片和USB芯片拆下来看看,一般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和充电电路有关
个人意见,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