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版号x550we 内存贴纸x550wa

楼主(2019-01-02):
集显的,整个板子就一个bga的amdCPU桥一体的。板载内存。
开机0.4-0.5-0.6来回波动不亮机板子下方指示灯第四个闪烁。
各供电正常,刷了blos,按论坛屏蔽了板载内存。加焊了CPU,都一样,搞不好了求助。
这种板子怎么判断过不过内存呢,看论坛说咋改的都有

网友:
2天后追加,发了个板载u换上依旧。。近100块大洋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刷的bios 不对应该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故障  感觉 bios的事 一直没找到 能用的集显bios

网友:
论坛集显的发的  别人说是坏的  我刷了 也不行    集显也有可能不能刷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