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视频服务器主板(泰安代工)一例

楼主(2019-01-02):
前几天收到一块泰安代工的海康威视视频服务器主板(2011针 代工板号应是S7066,TYAN代工)不加电。PSU-SB  SYS-SB常亮,不触发。测查发现PCH短路(C602),直接换后,还是不加电。查32.768无波动(无电压,RTC_VCC没过来)。测电池座附近的形成RTC_vcc的共阴极二极管,发现此管已击穿,换之。再测32.768频率满足了。但依旧不触发。此板无图纸,无独立的EC,(RSMRST   前部分包括DPWROK的逻辑关系应是靠复合逻辑门,或触发器完成。有多组分立的逻辑门芯片,要却定哪个脚是RSMRST 或PBTN  PS_ON PWROK 是无迹可寻的。)本着先易后难得原则,偶然回忆起客户来时说过在机器不加电后他拿别的电源带电下反复插拔了几次,是不是PS_ON相与出错呢?跑线ps_ON,在ATX座附近发现小6脚双N复合型MOS击穿。

换之后可以能触发了,但 PCH_core 无导致CPU_CORE也没发出 。想都没想直接发了几个PWM,换上依旧无CORE。按PWM 丝印是找不到DATASHEET的,反复查询终于找到用ISL6431ACRZ可替,查ISL6341ACRZ DATASHEET 发现 PWM的 工作条件很简单VCC  EN  过二极管形成BST的12v。工作条件都能满足,并且后级不短。

直觉告述我,不要纠结这跟问题。既然没有直接飞一组过去。查发现PCH还有一组独立的模块供电1.1V。直接干掉PCH_CORE所有分立元件,用1.1V直接飞到后级,再把PG飞过来OK。再加电,PCH_CORE   CPU_CORE 顺利发出亮机。断电在插电自动加电怪事出现了pch_CORE 及PG有 但CPU_CORE没了 ,所有其它外围供电都正常,但通过PBTN关机再插电自动加电是异常。反复几次都一样。怕是飞过来的电压的问题,直接剪板做了一个1.05v的供电小板飞上故障依旧。万般无奈之际自动加电后偶然点又了一下触发,CPU_CORE发出亮机了,试几遍都正常。看来自动加电是PS_ON过逻辑门或逻辑门自身形成的问题,或者说是RTC外围故障
。这不重要了因为此服务器24小时开机。

后附上此板合成ME的BIOS ,只有中科曙光 SUGON_字样  唯一的板号在贴纸上 S7066GM3RN-B-DWG。

new me 2.17.zip

网友:
补充一句此板触发及外围电压开启也是由逻辑门完成,PCH不参与,意味着PCH摘掉也可加电,同样道理加电后外围电压就会有,但实际上PCH并未工作,所以在加电后点触发才真正意义上的触发。

网友:
很难得修到服务器主板,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问个问题,既然开机电路是逻辑门,那BIOS是不是就不参与触发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2020-09-15):
楼主怎么联系,我这有台海康的服务器每天死一次机,能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