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的cpu过内存前后电压对比,修复联想Z485板号LZ2C电流0.95不亮

楼主(2019-01-02):
故障:时开时不开,不开时,可调电源电流在1.4A左右跳变一次,然后挡0.95或0.98A不亮机。

上图黄色字体为亮机时各电感电流;红色字为0.95A不亮时电感电流,说明:
1、AMD的A8 cpu,过内存后内部集成的NB核心电压会变大——过内存前为0.97V,未过内存时为1.13v;
2、AMD的A8 cpu,过内存后核心供电电压会变大——0.87V/1.23V;
3、独显核心供电过内存后会变小——1.19v/0.94v。
通过不同机型cpu或显卡自检过内存前后的核心电压对比(具体是smbus调节的cpu供电,还是svid调节的,自己摸索),结合可调电流跳变过程,或许可以快速判断机器是否自检到内存,过内存

各供电PG复位基本ok,排除通病(1.8V独显供电没有,可调也是挡0.95A),抓内存smbus如下:

分析SMBUS波形,锁定故障点到单桥,先刷bios后干桥。

刷bios后,屡次开关机均ok。
想起之前能亮机时,短接开关电容无法关机,得长时间短接才可以关机,现在刷了bios,轻轻触碰开关电容就可以关机,判断故障修复。

网友A:
楼主的经验总结的好,感谢分享,有时候过不过内存,没有示波器,看不到CPU电压变换,还真是会判断失误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笔记本怎么老师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验总结的好,感谢分享,有时候过不过内存,没有示波器,看不到CPU电压变换,还真是会判断失误

多总结,多看帖,是否过内存,我知道的,至少有3种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总结,多看帖,是否过内存,我知道的,至少有3种方法

请指教,你说的是哪三种,愿听详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指教,你说的是哪三种,愿听详情.

哈哈,你这是来踢馆么,我知道的方法只是大概判断,不是一定。台板相对简单很多,有跑码卡;笔记本没有逻辑分析仪,可以分析smbus,我以前发过bios的片选波形分析,里面涉及到了自检到内存,过内存等波形,你去翻翻;某些pltrst信号,你懂的;3种够了么?其实干扰内存某些条件,也可以辅助判断,你还要不要继续听

网友D:
写得比较详细,不像我拿到板子 怀疑 BIOS上去就刷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比较详细,不像我拿到板子 怀疑 BIOS上去就刷个

修时开时不开的故障,很少遇到bios程序引起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刷bios,这机器,明天多开几次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是来踢馆么,我知道的方法只是大概判断,不是一定。台板相对简单很多,有跑码卡;笔记本没有逻 ...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那里敢踢管,这是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那里敢踢管,这是向你请教.

谦虚了哈,都高级工程师了,还三脚猫。通过SMBUS判断过内存的帖子链接给你“bios片选波形浅解析——待机波、读ME波、自检到内存波,usb_oc#波,DMI跑码波-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974-1-1.html“”
船长曾经讲过的内存DQ数据波,也能作为参考;核心供电过内存前后电压对比,只要做过记录,也可以作自检过内存参考

网友:
用cpu电压值判断自检情况  也很有参考价值的哈

网友:
            这是高手啊!~分析这么精细!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候过不过内存,没有示波器,看不到CPU电压变换,还真是会判断失误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问题是比较多的,Z480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