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v47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1-02):
铁壳,八角驱动,ic全换了

网友:
求个大神分析下波形

网友:
CPU供电的波形,都2v了

网友:
没得好想,cpu供电乌龟壳,通病来的,一套换掉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乌龟壳,一套全部干掉吧,顺便把芯片业干掉吧,就围着这片搞

网友A:
这种电源有问题CPU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有问题CPU好容易坏。。。。。。。。

Ic,驱动,铁壳全换了

网友:
驱动芯片看看焊好没,这个不好焊,查下芯片的开启条件正常不

网友:
修V470的CPU供电 ,要用必须是好的CPU来修,原机的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B:
乌龟壳边上还有个小管子换点,一套换全部换。整个示波器我还以为大神来了

网友:
反馈出了问题.或cpu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乌龟壳边上还有个小管子换点,一套换全部换。整个示波器我还以为大神来了

看帖了吗?

网友:
把集显的也换掉,三个铁壳子上管全都换成那种普通的,改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