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820-00165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9-01-02):
今天又来一台AIR 820-00165,不触发,绿灯不亮,拆机看主板,进过水不知道是二修还是三修机了,看上一手的手工极差应该不会修手机的。一向惯例先测公共电压F7140,没8.6V出来。只有0.7V,,再测3.42V 电感L7095两头接地,于是把它撬开,果然U7100 那边引起短路,果断换了U7100,开机了高兴死了,装机测,妈的不充电,换排线和充电头也一样,最后单电池开机试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继续测电池座4/5脚MBUS_SMC_G3_SCL有3.4V,6脚0.2V 要插电池测,都正常,EC 旁的R5380/R5381 都有3.4V,组织正常,妈的同样问题这个月碰到三台了,最后防线就是动EC了,换了EC 解决不了就没戏了,其实电池不触发来来去去就几个东西,上次那台没搞好有好大阴影啊!换上料板的EC 果然救活了,纯三把斧,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动动你的鼠标点赞! 谢谢!

网友:
最后EC是不是就需要植球焊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软件共享出来啊,感觉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
修的很快的,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
估计烧了ec

网友:
对的经验很重要已经碰过好几台同样问题,电池不触发都是EC引起多,只有一台板问题修不了,修多了就知到哪里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是纯大神的行为,哪里是三板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