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5.0掉电维修

楼主(2019-01-02):
今天来了一个华硕的x84h笔记本  不加电   拆开以后发现是进水的   ec进水处理完了以后可以开机了  但是五分钟内必掉电  而且风扇转速不正常  一快一慢  看到论坛上好多人都没解决 全是求助 我也是修了两天才解决掉   这个地方是个电阻零欧姆的直接一坨锡连上就解决

网友:
那个是什么信号呢?为什么会引起掉电啊?

网友:
这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貌似还不错哦

网友:
进水引发的故障,要不要放洗板水再洗洗,保证健康呀

网友:
是跑电路跑出来的,还是看出来的,还是挨个量出来的?如果跑电路跑出来的说一说思路。

网友:
电阻腐蚀引起的?点位有不 ??“”?

网友:
ASUS的机器就是垃圾,不给图纸,还好有点位,

网友:
给个点位示意,这样很模糊,最起码能说明是哪一路的信号或电压。

网友:
不是这么简单吧,就怕返修

网友:
同楼长所求,楼主公布一下那个是什么信号引起的掉电

网友A:
特意找点位看了一下。要发现这个问题估计还是更考验眼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意找点位看了一下。要发现这个问题估计还是更考验眼力

是的就是这个,,论坛上这个通病发现没几个解决的  所以才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论坛上这个通病发现没几个解决的  所以才发出来

好的,已经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这是个什么信号 ???????????

网友:
peci是pch和cpu与温控有关的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