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两孪生兄弟患的病不一样

楼主(2019-01-02):
两台E1948SX,一台能显,一台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先讲不开机的:拆开先量供电,第二量时钟。供电正常,时钟红圈电容电压3.30V,蓝圈电容0V,不用多想了,MCU坏了,换了MCU后修复了这台。

第二台显示10多分钟后就花屏了,越往后越严重

触摸屏基板VGH升压芯片处发热严重,先从供电查起,检测三颗升压电容,简单测量充放电基本一致,再测量升压二极管,并没有反向击穿,其他屏上找了颗二极管换上测试,居然正常了,说明这颗肖特基二极管导通性能出问题了

至此,两个亲兄弟可以同时出院了

网友:
补充说明:正常机器,时钟红圈处电压0.85V,蓝圈处时钟电压1.57V

网友:
第二台超出了我的想象,竞然就这样被你修好了,哈哈,利害.

网友:
我有台联想一体机和第二台相似,回头也试试!

网友A:
一般升到多少V电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升到多少V电压?楼主!!

VDA或者VAA第一次升压一般就是12V-14V左右

网友:
第二台 故障不对

网友:
不是二极管问题                    只是你凑巧搞好了

网友:
第二个显示修的有水平!技术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