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V490U,开机无显示,问题很诡异!!

楼主(2019-01-02):
这个问题一来就是上电开机,风扇转,屏不显示,去掉内存也报警,拆机后发现CMOS电池没电更换,更换后居然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这个问题可大发了,随后检测到很诡异的事情!大家大神们看看这是那儿的问题!!脑瓜子嗡嗡的!!!!

网友:
这次通电看着电压都够了,但开机还是不显示!!!

网友A:
这里本来就是35v的电容有什么诡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本来就是35v的电容有什么诡异呢

我是说那个电压!!在没有用表戳那个点的时候是2.6V和1.58V,戳完以后就是5.2V和3.4V这不诡异吗

网友C:
闲着无聊量量电压什么的还是很好玩的,顺便量一下桥和EC的条件够不够,量这两个电容的电压没有很大是意义,只能说明3.3V、5V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那个电压!!在没有用表戳那个点的时候是2.6V和1.58V,戳完以后就是5.2V和3.4V这不诡异吗

那你有没有看过图纸之类那个脚是干嘛的呢,找来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着无聊量量电压什么的还是很好玩的,顺便量一下桥和EC的条件够不够,量这两个电容的电压没有很大是意义, ...

这下无显示应该量什么地方?本人菜鸟一只!!

网友:
修机器还是一步一步按照开机时序来,随便测测很难修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