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键失灵的一种维修方法

楼主(2019-01-02):
液晶显示器  按键大部分失灵

HKC 27寸,14年左右的.
拆出按键板

一看傻眼了,没有备这种2脚贴片的。
平时备的都是4脚插针式的。

用这种4脚的,代换了5个,累得半死。还得用AB胶水固定。
仔细思考了一下这种微动开关的结构原理

应该是一个簧片,和2个触点碰在一起,导通的。
这依然是个点接触。
这种按键失灵,应该是氧化,导致触点接触电阻过大。
直接把按键板扔到酒精里面

泡了几分钟,再拿出来。
用蜂鸣档测,有些按键已经好了。个别按键有时通有时不通。
用快速按压法。不停地按失灵的键,让触点之间反复的碰撞,有可能把氧化层磨掉。
按了几十下,再测,竟然好了。

此方法:适合救急。时间充裕的话,还是换新的贴片按键为好。
在酒精里泡过以后,要晾干。有水分的话,按键漏电,直接上电,会乱跳菜单。

网友:
几分钱的按键,几分钟就换好,你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用不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这样根本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有就换, 没有就用WD40

网友A:
感觉效果不太好,应急还行。这种按键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效果不太好,应急还行。这种按键不贵

应急用的。那个对比度太高了,打开的文字,看着都晃眼。把对比度降下去,就可以了。再坏也影响不大了。

网友:
平时应该备几个这样的,很多老式家电按键板上都是这种

网友:
我花了62元买了一大包,十几种,应该是够了,临时需要修特殊的我是拆开按键刮干净里面的接触片

网友:
酒精不会溶解胶吗?建议维修量大的去淘宝买一大包备用,很便宜的,这种物理的金属膜按键很容易坏接触不良,有触控的最好了,我的按键触控的用了三年一样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