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B470 改乌龟壳。这样改 稳定吗

楼主(2019-01-02):
以前改 都是小管子 加飞线 手法不太好 费时 又怕 断线 烧板子。闲来无事。这样改下。大家提下意见
飞线

网友:
去掉两个19V滤波小电容 方便放管子

网友:
用小管改,试试马蒂头的烙铁,很快的;mos管和焊盘之间,留一丢丢空隙;2者结合,G级飞线就很方便了,我现在改3个铁壳,算上找料时间,最快一次,应该不到20分钟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改的。稳定。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A(2019-01-03):
没烧焦不用改吧?换一个不就行了
让我心动
烧一次就是几百块了,CPU伤不起啊。
详情

网友:
很少改,一般都是还是用铁壳子焊

网友:
我之前改过二台,没多久就烧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用乌龟

网友:
我每次都是换新的。。。。。。。。

网友:
主要是脚要大面积贴板,散热就稳了

网友:
时间长了,就烧掉了

网友:
用乌龟壳比较稳定

网友:
可以的,以前经常这样改,没出过啥毛病

网友: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都是用铁壳子的 也不贵便宜

网友:
我也用这种八脚改过几台,没有返修

网友:
稳定的,都是这样改 基本上没有返修。。。

网友:
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了吧...............

网友:
与其改个MOS管还不如去买MOS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烧焦不用改吧?换一个不就行了
烧一次就是几百块了,CPU伤不起啊。

网友:
一直换原装的铁壳,简单快速,修N多,从未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