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二代i3维修求教

楼主(2019-01-02):
x230i i3二代的板子,插电开机到0.6a不动了,除了vccgfxcore_I 无电压,其他电压都起来了,测量电感对地阻值2欧,感觉什么地方短路了,把电感拆掉,发现到cpu集显的对地阻值还是2欧,求教i3集显的对地阻值多少,感觉2欧应该短路了啊?这是否代表cpu核显烧了?

网友A:
把CPU拆下来测,看阻值变化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等高手来支招。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拆下来测,看阻值变化

板载bga的,搞下来就上不去了

网友:
噢,对这板是板载U,不好意思,支错招了

网友A:
但我觉的不一定是U,有的对地阻值是很低也正常,先查下条件吧,在论论坛搜搜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觉的不一定是U,有的对地阻值是很低也正常,先查下条件吧,在论论坛搜搜图纸慢慢查吧

是的,我也觉得2欧阻值不一定坏,就是想在这里求证下,后续会把拆下的ic恢复,也许会买电源管理ic替换旧的再测,特别是两个玻璃ic和一个ec,话说玻璃ic管子好难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