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通病?

楼主(2019-01-02):
苹果7通话麦克风无法收音和听筒无声,怎么维修额
通病
苹果

网友:
试试录音还不行的话 就换音频芯片

网友:
没有录音基本就是大音频问题,芯片边缘有几个点容易断线。

网友:
上面三位正解,干吧,大音频

网友:
大音频 基带电源

网友:
说出来 音频 要飞线

网友:
大音频啊 大哥 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