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驱动正常,却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9-01-03):
昨晚闲着没事,把海尔x1拆了清下灰尘,拆了主板,全部拆散了,再装回去网卡搜不到信号了,换了网卡和驱动都不行,之前正常的,有人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没开启吧

网友A:
没插好。没打开WIFI开关。没接天线。

网友:
不清楚哪个信号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插好。没打开WIFI开关。没接天线。

你说的情况都排除了

网友:
用户?建议在拆装下试试吧 可能没有安装到位     也可以找专业人员检测维修

网友:
还原下主板bios设置试试。

网友:
不是必要和要求,最好不要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