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7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9-01-03):
请问师傅们华擎h87 performance桥供电问题,之前拿到手的时候PU9坏,输出电压不够,换了一个之后为什么在待机状态下就有1.05V,没换之前在待机下也有,只是电压不够,现在是不跑码,触发后检测卡显示AF,各电压测量都是正常的。谢谢  另外我有一块同样的好板子,在待机下这个1.05v是没有的。

网友A:
PU9待机状态下就有1.05V这个电压是桥的ME供电,桥发出开启信号就有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9待机状态下就有1.05V这个电压是桥的ME供电,桥发出开启信号就有喽

我另外一块一样的好板子,待机下却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
大师来帮忙看看呀,感谢感谢,…………

网友B:
1.05应该是正常的找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应该是正常的找别的问题

电压 时钟 复位都查了,准备干桥试试

网友:
没人帮忙还是自己研究好了,已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