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FC7360卡纸,无从下手,各位师傅看下该换哪个部件

楼主(2019-01-03):
MFC7360卡纸,无从下手,各位师傅看下该换哪个部件?
手送纸的话,这个机子一切正常,换过整套鼓粉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手送正常,说明手送进纸到对位没有问题。检查纸盒搓纸轮,搓纸离合器等

网友:
把下面的几个搓纸轮好好擦下就可以了    这个纸是不是刚好到一个传感器那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送正常,说明手送进纸到对位没有问题。检查纸盒搓纸轮,搓纸离合器等

检查纸盒搓纸轮,搓纸离合器等,这些是不是都是纸仓里面的部件?

网友B:
拆开左盖观察上纸。可以发现问题。自己可以解决

网友C:
换辅助搓纸杆上的继电离合器,这是通病。辅助搓纸杆上的搓皮,如果硬化的话,也要换掉。
冬天,最容易出现这种卡纸现象。换这2样东西,几乎百发百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辅助搓纸杆上的继电离合器,这是通病。辅助搓纸杆上的搓皮,如果硬化的话,也要换掉。
冬天,最容易出现 ...

大神呀,你好人做到底,麻烦你把这几样东西发个图片,或者是taobao链接呀,本人不盛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左盖观察上纸。可以发现问题。自己可以解决

谢谢回复呀,不小心看了一下师傅的头像,哇信息量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呀,你好人做到底,麻烦你把这几样东西发个图片,或者是taobao链接呀,本人不盛感激!!!

读我的帖子,7055更换搓纸轮和离合器修复1例.里面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