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手机按指纹键没有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03):
iPhone 7手机按指纹键没有反应故障维修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手机按指纹键没有反应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按指纹键没有反应。

【维修分析】:

  首先检查指纹功能是否正常,看是不是指纹没有识别得到,才造成的没有返回功能。

【维修过程】:

  测试指纹是可以识别得到的,录入指纹也正常。

  接下来考虑是不是指纹排线有断线造成的不能返回。拆开机子,查看指纹按键。观察发现有维修过的痕迹,指纹键上的U10 压感芯片都没有安装。

  接下来处理好焊盘,补回掉的电容,漏铜的地方补上绿油固化。

  装回一个好的U10  压感芯片。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返回功能恢复正常,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U10 压感芯片问题导致的没返回功能。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A:
同行都修到u10了 怎么不一次修好

网友B:
请问焊接芯片的温度不会把排线吹融了吗?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 和焊工  学习 了  很多不会玩这些

网友:
这芯片好容易坏的啊,经常都坏。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同行都修到u10了 怎么不一次修好

同行估计感觉太难,没有继续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焊接芯片的温度不会把排线吹融了吗?

对温度掌握要到位。练习多了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