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0-70独立显卡花屏

楼主(2019-01-03):
显卡是840m,网上查了好像这型号的很多问题,花屏状况如图,就是运行3d游戏之类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闪动的线条,播放视频以及其它情况正常,昨天去问了维修的说是系统问题,重装后没用,不知道是核心烧了还是虚焊

网友A:
直接换显卡芯片,不必要加焊了,前几天修了一台神州一样的情况!跑3d花屏,好像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显卡芯片,不必要加焊了,前几天修了一台神州一样的情况!跑3d花屏,好像也是这个芯片!!

换显卡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