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2小短,3V5V锯齿形波

楼主(2019-01-03):
老古董的华硕K42JZ,机子还是保护得挺新得。。。。。。。插电电流0.06不触发。拆机,3V5V芯片有点发烫,看芯片51125的,直接量各个引脚电压,3V电感2V左右,5V电感4V左右,其他脚电压都正常。然后菠菜波一下3V5V波形。。。。。。。。。 看这波形有到峰值,前端直线上升的,后端慢慢下降。。。。。猜测应该后级保护了。然后一个一个断开3V5V后级所有连接到的地方 3V5V后级有点多。。。。当断开5VSUS上拉的电阻PR8561后3V5V正常出来了,看来问题就这了
拆下PQ8560,补回所有断开的点,只要用镊子短接一下PQ8560的1,6脚3V5V电压就不正常。。。。。。。。最后一波操作下。。。
直接来个简单粗暴操作,看图不解释。。。。。。。。。。。。。。
各位大神们帮忙解释下,为什么短接PQ8560的 1,6脚35V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A:
+12v控制很多电压转化。短接后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控制很多电压转化。短接后是不是拉低了。?

是啊,短接接地,1.8V1.5V0.75V的二级转换管G级控制脚电压不管待机还是开机都是3.3V,G级短接接地35V电压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短接接地,1.8V1.5V0.75V的二级转换管G级控制脚电压不管待机还是开机都是3.3V,G级短接接地35V电压 ...

额,短接PQ8560 1,6脚,12VS没被拉低。。。。。

网友C:
3v5波形都那样了不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波形都那样了不处理下?

处理了,摘掉那个管子就不会了。。。。。。。。。

网友:
板层有漏电引起的吗 改了正常了就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嘛

网友:
这是12V没有完全工作导致的吧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直观啊,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12v控制很多电压转化,如1.8V1.5V0.75V,当次电压不正常,可能引起保护。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直观啊,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